带翅膀的多旋翼--X--

楼主(2013-12-10):
给多旋翼简单的装上两个小翅膀,目的就是想让它能多飞会儿,这些天竟刮风了难有很好的测试效果,不过,从200米高空滑降还是可以看出电压回升了5个点。如果能在完善它,给它装个尾推应该可以变成固定翼了,这方面还不知怎么搞好。带上翅膀似乎只有手动模式才好操作,姿态模式要显得很笨拙,飞不出效果来。

网友A:
帅!想法很好!

网友B:
程老要不要考虑把翅膀改成矢量控制的起飞的时候翅膀与地面垂直,平飞和降落的时候与地面平行,不过好像不大好弄

网友C:
很特別,, 思路跟帶短翼的直升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想法很好!

多谢支持!只是简单的搞搞。

网友:
特別特別

网友:
我也想这么做,就是我的四轴还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老要不要考虑把翅膀改成矢量控制的起飞的时候翅膀与地面垂直,平飞和降落的时候与地面平行,不过好像不大 ...

呵呵,你又跑这边来啦,多谢参与!起初想用舵机或者收放起落架的方式把小翅膀收放到下面,爬升的时候不会受到上升阻力,还可以当起落架来用,手头没有现成的东西,就先随意的试试,看看滑翔效果如何。我在想,如果加上一个尾推电机和小螺旋桨,让它能够像固定翼那样在天上飞起来,那才是目的,这方面具体怎么搞还没想出来,还望各位献计献策了。

网友D:
楼主你的机架是自己做的嘛····

网友E:
论坛里有过这种视频,不知道怎么搜了
机翼要垂直装,不需要平尾
机身前倾90度就转变成固定翼模式,靠电子平衡代替平尾垂尾

网友:
有想法,场地真好

网友:
想法很棒,佩服!

网友F:
老前辈,看您在冰河上飞行的视频时,我就想,您飞这么快,安装个翼就好了——看来您还真去实现了!顶一个,老前辈,多旋翼要在前倾的时候才用得上翼,所以那翼得安装得有点仰角才行呀~~

您干脆做个鱼翼得了,哈哈。

网友G:
这样的话,它的飞行轨迹就不是飞控的接受范围了。会不会把飞控的脑袋搞得乱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又跑这边来啦,多谢参与!起初想用舵机或者收放起落架的方式把小翅膀收放到下面,爬升的时候不会 ...

程老你再搞就搞出鱼鹰来了,只不过鱼鹰是改变发动机的方向您是改变机翼

网友H:
楼主的想法很好,可以去申请发明专利了

网友:
这东西居然真能滑行

网友:
哈哈哈 这不阿凡达就是潘多拉战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特別,, 思路跟帶短翼的直升机一样....

哦,还真是有点儿那个意思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机架是自己做的嘛····

是自己做的,很好做!一把小锯子和一个壁纸刀,买点儿桐木片、小螺丝和502胶水就行了,有关这方面的制作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里有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有过这种视频,不知道怎么搜了
机翼要垂直装,不需要平尾
机身前倾90度就转变成固定翼模式,靠电子 ...

哦,没看到过啊,有的话参考下学习了,我这个很简单还有待完善。

网友:
好想法,有创意的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闹剧

哦,让你不舒服啦?

网友:
木浆  木机架  牛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前辈,看您在冰河上飞行的视频时,我就想,您飞这么快,安装个翼就好了——看来您还真去实现了!顶一个, ...

谢谢你的关注和参与,你说的很对,两个翅膀的角度要调整下效果可能会好很多,回头我再试试。这架多轴的速度现在已经达不到我的要求了,正考虑换高KV的电机,让它飞得更快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话,它的飞行轨迹就不是飞控的接受范围了。会不会把飞控的脑袋搞得乱乱的?

不会的,这样飞要用手动模式来操作才能灵活自如,此时飞控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J:
这个样子不是增加了重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老你再搞就搞出鱼鹰来了,只不过鱼鹰是改变发动机的方向您是改变机翼

呵呵,我有两架几年前买的鱼鹰V2,那个在室内飞飞还可以,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想法很好,可以去申请发明专利了

呵呵,你替我去申请,得利了大家分

网友K:
内容不错。也想尝试 或许会增加平飞的稳定度

网友L:
告诉楼主一个绝招,,,你把机翼装一个力大点的舵机,跟地面成一定的滑翔角度,然后这个舵机跟云台的仰角通道连接,使得不管四轴向前倾斜多少,机翼都保持一定角度,,这样就变成了鱼鹰了,,,或者连接接收器,跟升降舵混空一定比例,,,,,,,,

网友:
有创意  再改进  坐等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老要不要考虑把翅膀改成矢量控制的起飞的时候翅膀与地面垂直,平飞和降落的时候与地面平行,不过好像不大 ...

赞你一个,如果起飞时翅膀垂直,貌似可以少一些上升阻力,多一些滞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样子不是增加了重量了吗??

两个翅膀共65克,的确增加了些重量,但在实际飞行中它没有减少飞行时间,还延长了1-2分钟的留空时长。

楼主:
各位:中央九现正在播放:四指-钢琴家喜芽  很感人的节目,一会儿再来。

网友M:
可以用四个升力电机外加一个推进倒车电机哈

网友N:
这不是有意增加风阻吗?事倍功半啊。。。我们劲量的减小风阻才是多旋翼的王道啊

网友O:
机架是木质的,木质的,貌似是钉起来的,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内容不错。也想尝试 或许会增加平飞的稳定度

谢谢支持!在试飞当时风力较大,对飞行平稳性影响较大,还要看一般天气下的表现如何了。现在看来,从高空俯冲下来起了些好作用的。最理想的翅膀应该是能够伸缩的,需要的时候伸出来,不需要时收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告诉楼主一个绝招,,,你把机翼装一个力大点的舵机,跟地面成一定的滑翔角度,然后这个舵机跟云台的仰角通 ...

你这个方法不错,可能会更有效果,对我来说就是难度有点儿大,谢谢参与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做的,很好做!一把小锯子和一个壁纸刀,买点儿桐木片、小螺丝和502胶水就行了,有关这方面的制作可 ...

楼主买个滑翔机,装上去吧··把四轴的螺旋桨装在滑翔机的鸡翼的··两个接收机,两个遥控器,飞着飞着停四轴,启动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四个升力电机外加一个推进倒车电机哈

哦,你的方法我想过了,不知怎样才能再输出一个推进电机呢,不知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通道参与推进电机的输出可不可行?还有待进一步的尝试,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老要不要考虑把翅膀改成矢量控制的起飞的时候翅膀与地面垂直,平飞和降落的时候与地面平行,不过好像不大 ...

这个建议才是真道理,加个舵机控制机翼旋转垂直应该可以实现,否则在这样飞行有点扯蛋了。

网友P:
lz的机架减震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不是有意增加风阻吗?事倍功半啊。。。我们劲量的减小风阻才是多旋翼的王道啊

哦,减少风阻是多旋翼的王道?我可不这样认为啊,我认为,稳定性和留空时间才是多旋翼的王道啊,多旋翼一般是用来航拍的,其稳定性至关重要,其次是留空时间。细细的机臂倒是减少了风阻,但是增加了震颤,难能拍出不出果冻的片子。因此,首先要考虑其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想法增加它的留空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机架是木质的,木质的,貌似是钉起来的,这……

呵呵,钉子是小木螺丝拧上去的,真正固定住它的是502胶水!

网友Q:
LZ用的啥电机啊~~ 看的我眼睛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个滑翔机,装上去吧··把四轴的螺旋桨装在滑翔机的鸡翼的··两个接收机,两个遥控器,飞着飞着停 ...

这个太麻烦不可取啊

网友R:
非常好的想法,这样的设计,对于很多有穿云梦想的人来说,穿云变得更加可行了,在下降的时候只要有点动力即可,而且,这样的设计,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了多轴飞行中失控所造成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的机架减震真不错啊。

多谢赞许!机架本身难有震颤,就是太不起眼了,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用的啥电机啊~~ 看的我眼睛亮了。。。

是基爱思GS电机,噪声小,但是力量不如4225,飞这个小家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好的想法,这样的设计,对于很多有穿云梦想的人来说,穿云变得更加可行了,在下降的时候只要有点动力即 ...

谢谢支持!我是为了想增加留空时间和飞出固定翼的感觉而出发的,如果只是为了从高空下降,做垂直俯冲那样来得更快更省电,有一段1 7 2  米高空俯冲的视频供你观赏了。

网友S:
有想法就比墨守陈规好。
可是,前飞时,产生下压力;后飞,也是下压力;。。。只要运动就有下压力。。。随动转机翼角度是必须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S:
有想法就比墨守陈规好。
可是,前飞时,产生下压力;后飞,也是下压力;。。。只要运动就有下压力。。。随 ...

不直接吹机翼应该没有下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直接吹机翼应该没有下压力吧?

多旋翼靠什么前进后退的?想想姿态,再想想机翼的迎风角度。。。何止下压力,简直是俯冲钻地的节奏。

楼主声称航时有增加。俺能想像的只有垂直飞,不航线,且有强劲上升气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