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请进来看看这几个暴力电机哪个更好

楼主(2013-12-10):
第一个是豹子的4274四极无刷电机  KV值为1050 最大电流65a 最大电压45v 最大功率2600w

第二个是意大利4274-1515四极无刷电机  KV值为1400  最大电流60a 最大电压35v  店家说磁钢比豹子的更强

第三个是最近在坛子里比较火的电机  型号是3670  kv值为625  是无槽电机

问了各家店家,店家各执一词,有的说有槽无刷好,有的说无槽无刷好,究竟哪种好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电机的店家说那个电机不能长时间空转,第三个店家又说可以空转,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的KV值都是可以定制的。如果想获得更大的扭力,能够低负载长时间空转,那么应该选择哪款呢?

网友:
帮顶是种美德

网友:
看着都蛮好的,,但自己没有都不好

网友:
2600W的功率 好牛逼。。。

网友:
看着的不错啊

网友A:
无槽式适合超高转速 发热小 效率高 但扭力小

网友A:
我们厂里的无刷风机12v时27000r/min

网友B:
豹子已经很暴力了吧...不过我在车上用船用的速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槽式适合超高转速 发热小 效率高 但扭力小

明白 那就把那个无槽的排除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子已经很暴力了吧...不过我在车上用船用的速翔,哈哈

豹子是很不错啊 但是那个老板说那个电机比豹子还要好 是代工厂跟意大利合作推出的 用的进口轴承 磁钢也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里的无刷风机12v时27000r/min

这个应该是那种大电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那种大电机吧

如果做成点机的话直径35高30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槽式适合超高转速 发热小 效率高 但扭力小

砖佳,这是哪里来的结论?让MAXON 、  FAULHABER  这些以无槽为卖点的大家们情何以堪。。。。。。
砖佳,您可以去西莫论坛转转,无槽无刷受到的追捧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砖佳,这是哪里来的结论?让MAXON 、  FAULHABER  这些以无槽为卖点的大家们情何以堪。。。。。。
砖佳, ...

那如果用在雕刻机上是买无槽好呢还是有槽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成点机的话直径35高30mm

哦哦 感觉体积不是很大啊

网友D:
这些电机都不如同等重量的电直电机暴力,但是如果车船使用有冲击和震动的话外转不靠谱。
功率上讲还是有槽的大。无槽的最大优点是转矩波动小。
现在这些内转电机不知道有多少是用碳纤或者凯夫拉缠绕了转子的,如果不缠绕加强的话那内转电机转速上不去动力就是个渣。

不能空载高电压运行是常识,为了发挥最大功率会把电机配成带负载情况下达到转速上限。
说可以空载运行的那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电机都不如同等重量的电直电机暴力,但是如果车船使用有冲击和震动的话外转不靠谱。
功率上讲还是有槽 ...

如果用在桌面铣床上 用同步带减速 使转速达到5000转左右 这样的话使用直升机的外转子电机好呢还是用这种内转子电机好呢

网友D:
稳定使用的话单说功率大可能还是电直的电机好,还可以选大点的轻载使用。
这里面还有防铁屑问题,如果考虑这个,那最好是没有散热孔德全封闭内转。
如果用内转电机,由于不再是模型短时使用方式,也要注意散热和降低使用的功率。可考虑外径44毫米的内转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定使用的话单说功率大可能还是电直的电机好,还可以选大点的轻载使用。
这里面还有防铁屑问题,如果考虑 ...

非常感谢,如果是用6mm的铣刀用来铣铝的话不知道带不带的动?

网友D:
够呛,铝还比较粘刀切削力大。具体的有待实验。
参考值手电钻6mm空载转速4500rpm,输入功率不到300W,但是带6mm钻头会觉得扭力很是不足,转速下降明显,也就3-4mm的钻头是最佳工作范围。
而铣刀视形式不同和进给量不同其要求的驱动功率只会比钻头大。

铣床类的暴力都是建立在大块头的基础之上,跟模型不是一个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呛,铝还比较粘刀切削力大。具体的有待实验。
参考值手电钻6mm空载转速4500rpm,输入功率不到300W,但是 ...

模型无刷电机标的功率都还挺大的,不知道是不是虚标,如果不是虚标的话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呢

网友D:
用在飞机上不虚,用来干活的话可以直接除以4差不多。
理由是以前有模友分析过绕组电流密度,一般电机每平方毫米铜绕组可承受10A电流并连续工作,而模型的电机用到了40A。
其实不论是航模还是车模用到最大电流的时候都不频繁,每次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15秒。还有很好的散热保障。

至于更极端的竞速应用,电机不是一般的电机,用法也不是一般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在飞机上不虚,用来干活的话可以直接除以4差不多。
理由是以前有模友分析过绕组电流密度,一般电机每平方 ...

好吧,看来只能找合适的直流有刷电机了,谢谢。

网友(2014-01-14):
不明觉厉,顶顶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