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VISION电池可以带上飞机吗

楼主(2013-12-10):
如题,春节回家,带两块
电池
是否能上飞机?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啊,不能托运的,包装绝缘好就行了

楼主:
需要用袋子包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用袋子包好?
绝缘包装

网友B:
随身带,别托运,用塑料袋分别装好防短路(最好别充满电)。我上次带5块都没问题。

网友C:
民航规定是随身携带不得超过160瓦时(WH),就是用电压乘以电流的数值。貌似精灵二的5200毫安电池也就能带3块吧。要注意有些地方如果较真的话所有的用电设备电池都是要计算的,例如手提电脑、ipad、航模电池、相机电池、摄像机电池、充电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