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关于数传的延迟问题

楼主(2013-12-10):
昨日在APM地面站里看到了FPV的实时图像,是用的采集卡把图传接收机连到笔记本上,笔记本上的地面站是通过蓝牙和数传连的飞控,在地面站的抬头显示器中点右键,可以在里面加上各种参数叠加到FPV图像上,那这个功能和用OSD+显示屏来显示的FPV图像有多少差别呢???  是不是只剩下是数传的延迟问题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数据的显示比OSD那种延迟多少??!!!

另外,笔记本可以安地面站,平板或是电话上可以安装安卓版的地面站,那个地面站里的抬头显示器中可不可以显示FPV的图像呢???

网友:
我觉得数传的延迟要大于图传..然后安卓的地面站是不能显示图像的

楼主:
是大于,还是远大于??爵爷在地面站里看过那个FPV显示么?我还一直一边打开地面站,一边开另一个软件看图像呢,我因为没有OSD,所以很想知道数传能比OSD多延长多少,是半秒么,OSD就几乎是实时么?

楼主:
我看过老外拿安卓大平板飞航线,要是写这个APK程序的把FPV图像调用,也像PC地面站里一样的话,用这个平板就完全代替显示器了,还可以利用双向传输控制飞机,飞航点。

另外1.5CM的碳方管要出了
管内制作好像也要强不少

网友:
碳方管我知道的..慢是因为数据到地面站以后还要解析..而视频信号就不需要解析了..而且还有个原因是mavlink协议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延时也会大一点..具体是多少不知道...没试验过...
至于你说的安卓平板接收视频数据这个...没办法..除非wifi之类的先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然后平板在wifi读取数字信号..很麻烦..因为安卓本身是没办法当做显示器来用的

网友:
这方面不懂,还在学习中,大家多讨论哦 ,呵呵

楼主: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1491574&page=2                Oct 15, 2011, 01:37 PM  老外2011年就实现了!!
4. You must have serious dev skills (really... if not, don't do it, don't even try )
5. You must be familiar with *nix environment (if not, don't do it)
6. You must understand what's written next (if not, don't even try)
7. All is depending of hardware and revision, so, there aren't "magic-apps" to download
看来没有基本功,还是别扯这个了。。。。。

网友:
从来就不搞什么数传的飘过

网友:
不懂  等楼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