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 8寸桨和10寸桨使用感受

楼主(2013-12-10):
先在这里请教一下模友,之前有在论坛里看到 “3S电池配10寸桨,4S电池配8寸桨” ,这个说法可靠吗?

需要再添置一些大容量电池,现在挂相机只能飞4分钟,不够用啊。
F450套机+10寸桨+脚架+硬挂黑狗3(还在路上),配什么电池比较合理,选3S还是4S 5000mAh还是10000mAh?

我的配置为:
DJI F450 风火轮 Flame Wheel 整机
NAZA-M Lite 含GPS
3S 2200毫安锂电池 x2
装了一个无名脚架(有点儿重的)
硬挂一台尼康卡片机。

之前裸机不挂脚架和相机试飞,
使用8寸桨,每块电池飞11分钟左右,红灯闪二级保护自动下降,剩余电量10.5V。(非常灵活,容易控制)
使用10寸桨,晃的太厉害,赶紧降落,没测时间。(感觉无负重,动力过剩,起飞降落不容易控制)

后装上脚架和相机后,
使用8寸桨,每块电池飞3分钟,红灯闪一级保护,剩余电量11.5V,(不推荐使用,有负重时,8寸桨动力不足,下降过快,满油门拉不起来,差点儿坠机)
使用10寸桨,每块电池飞4分钟,红灯闪一级保护,剩余电量11.7V。(挺稳的,容易控制)

再来看看四轴硬挂卡片机的样子
先是把相机垂直朝下固定的。

朝下拍出来不好看,后来又把相机调整为侧拍。

然后把控塞进摄影包,就可以出门了。

下面两个视频同时播放,可以看到同步的效果。

DJI F450 风火轮挂卡片机载重试飞,iphone 5拍摄:

卡片机拍出来的视频效果,相机是反挂的的,后期做了翻转:

网友A:
看来浆在选择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慎重啊,感觉动力足时还是用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浆在选择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慎重啊,感觉动力足时还是用大的。

要和载重搭配,裸机选小桨操控灵活。

网友B:
单电2200毫安就能飞11分钟,这么厉害。我的1045浆怎么做不到这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2200毫安就能飞11分钟,这么厉害。我的1045浆怎么做不到这么长时间。

我是8寸桨飞的11分钟,10寸桨上去就翻了,不挂设备机架太轻,动力过头。

网友:
帮顶是一种美德

网友:
4s用8 3S用10

网友C:
那是灰霾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灰霾天吗···

是的,杭州雾霾数值爆表的那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杭州雾霾数值爆表的那天。

不知道f550用8寸会怎么样····

网友:
我一直用8寸没用10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8寸桨飞的11分钟,10寸桨上去就翻了,不挂设备机架太轻,动力过头。

我们的设备除了电机牌子不一样,所有参数都一样,什么情况,难道说8寸浆飞的更长??

网友D:
你的重量是多少?觉得重了,机脚去掉,做个泡沫脚架,能减轻100G以上。我450机架用11x47也没问题,怎么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除了电机牌子不一样,所有参数都一样,什么情况,难道说8寸浆飞的更长??

带负重的情况下,是10寸桨飞的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重量是多少?觉得重了,机脚去掉,做个泡沫脚架,能减轻100G以上。我450机架用11x47也没问题,怎么会翻 ...

重量没有称过,碳纤脚架太贵了,就买了这个普通碳管的。
10寸桨无负重的情况下,抖动太厉害,起飞时不够果断给油,就飞偏了,桨蹭到地面翻掉。

网友E:
严重怀疑楼主F450轻到10寸浆会抖、空机配3s10寸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怀疑楼主F450轻到10寸浆会抖、空机配3s10寸刚好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尝试不同的搭配在调试,新手总会碰到各种状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f550用8寸会怎么样····

F550用8-45桨县停12分不到 10-45 13分 设3.6V警报 3s 5000ma 40c 银燕GT2215 905KV 20A/ESC 空机全重含电 1572g

我试了 全重 1572g 2050g 2350g 用10寸仿apc桨不抖

网友:
内容话说大桨稳定不抗风,小桨灵活抗风,我4s电用1237桨,2216电机,桨大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