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软件有没有计算加工时间的功能?

楼主(2013-12-10):
我找了一下Mach3的界面,还有ArtCAM等,都没发现根据刀路文件计算加工时间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很有用啊,要估算生产率必须要用的,总不能按着跑表实际做一个来试一试吧?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加工中心加工时间的计算软件,

楼主:
哈哈!今天运气好,找到了。
在ArtCAM的“刀具路径操作”下拉按钮栏中有一个“刀具路径综述”按钮,点击这个按钮,会出来一个清单,填入少量的信息,即可计算出各个刀具的加工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今天运气好,找到了。
在ArtCAM的“刀具路径操作”下拉按钮栏中有一个“刀具路径综述”按钮,点击这 ...

楼主试一下看计算出来的时间跟实际时间是否相符?

楼主(2014-03-16):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一下看计算出来的时间跟实际时间是否相符?

试验过,证明ArtCAM计算的加工时间非常非常地准确。

注意“刀具路径综述”里面有一个与ArtCAM无关的变量,即刀具的快进速度,它是在数控软件如Mach3里设置的机器的最大运行速度。不过一般来说快进速度要比进给速度大很多,而且快进刀路与实际加工的刀路相比很短,所以即使输入的快进速度数值与实际不符,也不会造成太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