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是否 把三档开关 设置成失控保护就不能进入指南针校准了

楼主(2013-12-10):
WKM 是否 把三档开关 设置成失控保护就不能进入指南针校准了,第三档必须要手动么? 用失控保护,三档死活出不来蓝灯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在 GPS 和姿态之间直接切开关,可以进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在 GPS 和姿态之间直接切开关,可以进入校准。

可是还是出不来啊。。。。。。

楼主:
亲测。。。把第三档用手动 就可以校准 设置成失控保护 就进入不了校准模式

网友:
楼主把手动模式改成失控返航模式极度危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测。。。把第三档用手动 就可以校准 设置成失控保护 就进入不了校准模式

为什么要把手动位置设置成失控保护呢?直接设置关控就失控保护不行?

网友:
我也试过第三档设成返航是进不了指南针校正的,

网友:
我也试过也不行    关控进入失控保护太危险

网友:
再设置一个模型   专门用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把手动位置设置成失控保护呢?直接设置关控就失控保护不行?

不是 容易操作失误碰到手动...

网友:
楼主可以用蓝牙, 场外要校正GPS先用手机调成手动档,可以校正, 然后再设回返航位置,

网友:
在设置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