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设置APM的六段飞行模式

楼主(2013-12-10):
Graupner/SJ mz-24控在国内流行的时间不长,可借鉴的经验不多,经过对比其他控的设置方式,摸索出了如何设置APM的六段飞行模式,具体的方式和步骤如下:
1.首先将第五通道(GEAR)映射到一个开关上,我映射到S3;
进入BASE->CH SET

将第五通道关联到开关S3上,用来作为切换的开关之一。
2.将GEAR的通道反向;
进入BASE->Reverse,将第五通道反向。

3.设置GEAR通道的EPA;
进入BASE->EPA

将第五通道行程设置成72,67。
4.设置Prog Mix
进入FUNCTION->Prog Mix。

我选择了第一行,将MAST和 SLAVE都设置成CH5,然后点击“》》”进入该混控的具体设置界面,见下面。

我设定控制组合开关为S4,这样,S3和S4就可以用来切换六挡飞行模式。其实S4有三个档位,不是很理想,但他两离得近,切换方便些。
点击Offset Y,然后连续点击INC,增加改数值到25就可以了。
切换的顺序是2,4,6,5,3,1。
6个档位的PPM信号范围如下:
2:1231
4:1501
6:1786
5:1714
3:1433
1:1165
下面是我的APM挂载MZ的8通接收机。

网友:
顶一个,上视频。

网友A:
2 4 太靠边了,设大一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4 太靠边了,设大一点不行吗

远离很简单,头三个是靠EPA(上下行程控制),后三个靠混控控制,如果你觉得太靠边就把行程(EPA)加大.

网友B:
晕~,接这么多线。
16L 接 APM单线选SUM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接这么多线。
16L 接 APM单线选SUMO就可以了

客官有所不知,道理有二:
一是APM 2.0以上需要拆开外壳短路焊点才支持PPM输入;
其二就是对于四轴来说这几根线很重吗?

网友:
三根线的飘过

网友C:
不错啊。帮顶。AMP +gps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帮顶。AMP +gps 效果如何??

大哥,APM+GPS谁用谁知道,没得说,牛就一个字。爽也是一个字。

网友C:
,感觉不错。APM 设置难吗? mz-24 6段模式分别是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官有所不知,道理有二:
一是APM 2.0以上需要拆开外壳短路焊点才支持PPM输入;
其二就是对于四轴来说 ...

当然,无可厚非,各有喜好。
我只是觉得,所谓多一条线多一个鬼(隐患)
1比8呀,追求布线简单,看着凌乱心烦啊。
另外,单线似乎响应速度要快些。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不过楼主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混控的坐标轴具体表示什么意思吗?研究了好久都没想明白,真心求教!

网友:
谢楼主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学习了!不过你APM怎么不用PPM输出呀?我用这个控加APM飞控是用PPM输出的 的确很方便 一根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APM 设置难吗? mz-24 6段模式分别是什么用???

APM把所有功能集合在第五通道上 不同的比例不同的功能.

网友D:
密码是我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