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微型台锯!

楼主(2013-12-10):
  割亚克力板割的太痛苦了,而且边还不齐,尺寸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有了下面的台锯,主要是仿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968
这位兄弟的,准确说是不完全仿造,有些地方做的比较粗糙,赶工期,也没有做标尺及角度尺。也是看了这个
贴子才选择的590有刷电机,放个视频就当是完成airwolf ,没有发布的实际效果吧!
不过目前是满足了我的要求!整机主料都是45#钢,锯片轴是模具的顶杆改的,反正就是一个字重,带来的效果就稳,呵呵!

台面左边一面做的不齐,所以靠山只能做成这样的了,好在右面是平的,用手稳一下,顶住还是能保证平行度的。
台面250*400MM,过几天准备仿个淘宝的台锯保护罩。
切了两块料,两块料的尺寸误差在0.2mm内,同一块料的平行度误差也在0.2MM内,锯片切口不能算很精细,但可以接受。

透过同步轮看锯片,听取前人的意见电机在左,锯片在右攻的正丝,手轻轻一拧,扳手都不用了直接上紧锯片。

同步轮,嘿嘿,帮忙做的朋友也做不来,只好网上买了,减速1:2.5,大的同步轮上用根顶丝,锁死螺帽和同步轮同样正丝越拉越紧,完全不要扳手拧的。
小同步轮电机轴太细上扩了个6个的轴套同步轮上,再钻个孔,顶丝顶死。有点长也懒得切掉了。

锯片轴承座,简易版也不用做什么造型了。

透过靠山看锯片。

偷懒了,从下面往上顶螺丝,不然还要沉孔,拍完照片就割掉了。
同步轮和锯片两端都是攻的正丝。同样偷懒弄了个现成的法兰,长出来一截说不定以后可以搞个夹头弄个沙轮机什么的吧?

电机开关啥的还没有做,目前就直接接的VB5000mh 的7.2V的镍氢电池,接了下锂电转速直接提升不少。

视频用的是7.2V的电池,扭力不算多大,但是够我目前的用途,哪位兄弟提供一下大扭力的电机,转速10K左右,直径不要过60MM最好了!

网友:
缝纫机电机

网友:
也不比划下看看锯口是啥样的

网友:
等我的铣床做做好了也D一个小锯,可以加工我的茶叶盒。

网友:
视频里面一晃吓坏我了 还以为你...注意安全

网友:
电机才7.2v有力吗?

楼主:
那一晃是有一个小屁孩在那动相机呢,
视频中就是7.2V的效果,金属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你儿子跟你瞎捣乱了?

网友:
看了学习一下,也有此意。

网友:
我有一个接220v电源的小马达  能否做微型台锯

网友:
我有一个直接接220v电源的电机 你看一下适合做微型台锯吗

楼主:
嘿嘿,我也不太清楚呢,我也在找转速一万左右(我同步轮是1:25,不然不知道会不会转速低了)的牛X的电机呢,目标能割一般般厚的铝板,这几天割亚克力效果一天不如一天,主要刀口不平整(镍氢电池一直都没有充电),晚上回去用3S锂电试下,看是不是转速不够造成的!

网友:
电机功率小不行

网友(2019-03-01):
看了学习一下真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