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长距离飞行的问题,或者分两段飞行的话怎么飞可以让画面连贯?好长的标题哦

楼主(2013-12-10):
新手第一帖啊····请大家多多指教啊···谢谢啊哈哈····

先上个图吧·····就从起点处起飞···终点处降落··不知道咋捣鼓好。。。
自己技术不佳,起飞的时候得看着机器起飞,降落的时候也是··不能只看着图传做···

我用的是naza m,f550,1038跟飞越的2212电机···电池是4s  5200mah的电池

图传是1瓦滴,遥控器是华科尔的8s··上面写着距离是1km

因为在学校里面飞,不给车进入··而且·我也没有车·······
然后咧,我就想了个办法,就分段囖,从起点起飞飞到800米左右那个位置,然后就返航,再拿着灰机在800米那起飞,飞到1.5km那返航。
这样子的话,不知道信号会不会被干扰得厉害啊···
前面那800米应该不是太大问题的,就是后面那800米到1。5那都是房子,而且起飞地点又比较底··怕怕的,唉····

大家给点建议我吧··谢谢拉···

然后就是,咋飞可以让两段视频拼起来的时候更加连贯咧··还是加渐变转场·?

楼主:
哦,对了,我飞机大概续航是8~10分钟酱紫拉···平时都是一节电池飞两个航程,4分钟一次的··因为是4s电池,电机高负载的时候都热热的···

网友:
多少KV的电机?上4S电……

网友:
飞一半炸鸡...然后直接去中间地点再飞

网友:
坐摩托车,没有就电单车。

网友A:
才1.8KM就要发帖问咋飞????

楼主:
RE: 问一个关于长距离飞行的问题者分两段飞行的话怎么飞可以让画面连贯?好长的标题哦

引用 网友A:
才1.8KM就要发帖问咋飞????

啊。新生嘛T^T    T^T    。。。。

网友:
为什么要飞那么远,目的是什么,风险性太大,不建议这么飞!

网友:
四轴只是稳定不是续航久,要续航久用固定翼

网友B:
8分钟飞1.5KM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按6米每秒的速度,8分钟就是2.88KM了。
如果图传给力的话就镜头朝下遥控降落
图传不给力,那就用数传,地面站控制降落

网友:
不怕炸鸡么

网友:
这配置可以做到吗?

楼主:
RE: 问一个关于长距离飞行的问题,或者分两段飞行的话可以让画面连贯?好长的标题哦

引用 网友B:
8分钟飞1.5KM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按6米每秒的速度,8分钟就是2.88KM了。
如果图传给力的话就镜头朝下遥控降 ...

刚刚飞了。。。naza里面限定700米。起飞到底一共用了2分钟不到。。。我用舵机云台-_-||   画面好抖,没法看。。还是要等无刷

网友C:
这个危险性高。不建议4轴航点飞行。已经不是一个案例。 好多案例了!~更何况你4轴 万一 风一大。 就麻烦了!~8轴都有好多出问题别说4轴,楼主啊 安全啊。别让***找到你家才知道后果严重,飞行器主要目的是拍拍 风景不合适这个的。要飞远 建议固定飞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危险性高。不建议4轴航点飞行。已经不是一个案例。 好多案例了!~更何况你4轴 万一 风一大。 就麻烦了! ...

这样子啊···那我还是分开来飞好了··分开两三段来分,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