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双发飞机,控能设置电调一快一慢吗?这样可转弯。

楼主(2013-12-10):
请问大家,双发飞机,控能设置电调一快一慢吗?这样可转弯。

转左时左边电机慢点,转右时右边电机慢点。用什么方法达到?谢谢大家指教!

楼主:
这是差速转弯,我的玩具飞机是这样的,现用华科D7E  能设置吗?

网友A:
用一个混控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混控就搞定

可以详细点吗?怎接线?

网友A:
油门和方向通道混控,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一个接方向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和方向通道混控,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一个接方向通道

华科尔的控有这功能?我的D7E 好是没这菜单

还有什么控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控有这功能?我的D7E 好是没这菜单

还有什么控有这功能?

很多控都有的  在自定义或高级里面设置

网友:
混控比例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