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个四轴机架。可以4、8电机。请大家提提意见,加以改进

楼主(2013-12-10):
1、学习老高的机架,四个机臂打算用12*12*1的6061的方铝管、可以减少管夹、螺丝数量;
2、中心那块版只是下板、电池挂中心下面。将重心下移;
3、轴距在650;
4、所有电调放置中心板两侧,所有电源接线直接焊死,不采用分电板。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预留 云台位置 电池挂载位子

网友:
内折现在很流行?

网友A:
感觉铝管还是不如碳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铝管还是不如碳管啊!

铝比较碳是重了一点点,但它其它的性能都比碳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比较碳是重了一点点,但它其它的性能都比碳好的。

我没用过铝管,你的意思是说铝管的强度比碳管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铝管,你的意思是说铝管的强度比碳管大吗?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