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老油条机架 新人携视频求指导

楼主(2013-12-10):
NAZA V1飞控,机架是1一年多前买的老油条4轴机架,换了4根新的方铝管。4个电机和铝管结合部位有电动车内胎皮垫着减震。视频是姿态模式飞行,总的感觉还是比较稳,但松杆还是会慢慢漂移,我更担心的是发现偶尔有抽搐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麻烦小伙伴们帮我看看,设备布局有什么要改进的,不胜感激!!!(因为设备没有最终确定位置,线还没整理,所以有点乱,无视吧

下面吊的是3300毫安3S电池

楼主:
视频在这里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顶帖。

网友A:
姿態模式只是保持機體平衡!會飄很正常!室內更是明顯氣流、風向、配重都會影響到
關於抽搐现象先檢查感度是否設置正確,電機、電調、接線是否鬆動、電調也要設置好

网友B:
多轴别用T插耐电流会有问题?(个人使用经常会接触不良)直接用XT 60就好了
飘的问题?属正常状况姿态只是稳住机体

网友C:
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態模式只是保持機體平衡!會飄很正常!室內更是明顯氣流、風向、配重都會影響到
關於抽搐现象先檢查感度是 ...

谢谢!解答非常详细,感度是参照论坛上前辈的数据设置的,连接线松 动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很多线我都是直接焊接的。还有就是,我的GPS天线装那里,ZXY轴数据用默认的还是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别用T插耐电流会有问题?(个人使用经常会接触不良)直接用XT 60就好了
飘的问题?属正常状况姿态只是稳住 ...

谢谢解答!四轴上用的都是TX60,只是电池还是T插的,所以用了1条转接线,以后会慢慢把电池也换成TX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就行

你咋这么晚都不睡?绵阳冷不?

网友D:
姿态模式飘是属于正常的......
一看就是历经沧桑的机器啊,好好检查一下各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姿态模式飘是属于正常的......
一看就是历经沧桑的机器啊,好好检查一下各个部件!

确实是,脚架和4根铝管都换新了。有想过换新机架,但是不知道哪款合适?我就是玩玩fpv,有时也挂个带无刷云台的狗3航拍一下,所以想要轻一点,相对又结实一点的机架。如果有推荐一个啊!谢谢了!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顶帖

网友:
走线太乱了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姿态模式飘是属于正常的......
一看就是历经沧桑的机器啊,好好检查一下各个部件!

加国飞手,爆料(监控)一下你的XA650 的配置吧?如何做到留空半小时的?别隐藏了吃独食了,哈哈

网友:
机身问题,四个机臂的 长度,重量都有关系,电调安装位置,室内,室外气流都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脚架和4根铝管都换新了。有想过换新机架,但是不知道哪款合适?我就是玩玩fpv,有时也挂个带无刷 ...

可以考虑搞一个类似XA新出的那个架子啊,那种架子TB上很多,而且价格都不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国飞手,爆料(监控)一下你的XA650 的配置吧?如何做到留空半小时的?别隐藏了吃独食了,哈哈
...

等我抽出时间好好的总结一下,给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我抽出时间好好的总结一下,给大家汇报!

呵呵   快点出炉啊   别让等太久

网友:
和我一样乱

网友F:
姿态模式漂移应该正常,而且又是室内,乱流较多,视频感觉飞的还可以哈,抽搐应该还是感度问题,细调,别人的配置不可能完全和你一致,也许重心稍有不同可能就会不稳,所以别人的感度仅供参考,自己还要下功夫细调啦,

网友G:
最好不要在室内飞,我刚入NAZA时在室内飞小炸过2次,止后在外面飞2年了,没炸过

网友:
线整理整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