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deviation果然给力,但有致命bug。

楼主(2013-12-10):
s大固件3.20  3.25,功率150mw,1022m未失控,估计可以更远。
bug现象为:失控后哪怕从新收到信号,接收一直处在失控状态,必须重新开控才能正常。概率不高,几次地面测试都没碰到,半年来4次空中出现,除了第一次玉兔没装gps炸鸡,后面都是naza自动返航。
实在不放心前几天刷回原厂固件,
今天测试最大功率,730m失控。
s大失踪几个月了,有知道是啥情况吗?

网友A:
如果是自带的rx1002接收,你固定id后,失控会丢自动重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带的rx1002接收,你固定id后,失控会丢自动重连的

没错,正常情况下会自动重连,但有机率连不上。我第一次炸时还以为被干扰,只到有次上电后解不了锁,查了半天才发现接收闪红灯,重启控后自动连上,后2次都在空中,无一例外,始终在失控状态,只有重启控后才连上。ps:rx1002,id锁定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有可能是干扰吧,如果出现失控,直接关控,再打开

网友:
难道你周围有新号屏蔽装置

网友:
关机,再开。

网友(2014-02-03):
没固定ID代码会有如此情况  固定ID代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