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两轴微单云台

楼主(2013-12-11):
我前段时间一直练空机  今天挂上云台和5N 调了好半天 前后左右用手动  不管什么角度 相机都能定住。这应该是平衡了吧?可是通电后 不动飞机 还是正常  没有一点声音。可当我拿起飞机 摇动的时候  云台的电机发出了 吱吱吱吱的声音  不管怎么调  这个声音永远存在  请大家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调才能完全的平衡。

网友:
调参数据截图贴上来哟,不然大家没法分析哪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A:
LZ 您这问题  发这区  我看还真不大合适  虽说我也算见过市面  不过还真不知道您说这DYS  是个啥模样  就更不知道 他为啥  会响了  ··

网友:
DJI的公公们说:买个Z15,啥烦恼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您这问题  发这区  我看还真不大合适  虽说我也算见过市面  不过还真不知道您说这DYS  是个啥模样  就更 ...

你知道有淘宝这个东西吧?你上去看看  有没有?好像还很多。这个牌子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有这个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有淘宝这个东西吧?你上去看看  有没有?好像还很多。这个牌子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有这个 ...

貌似你走错位置了,如果你有dji产品出现问题可以在这里求助,不管有没有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着变质统一方便面去找康师傅要公道,这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走错位置了,如果你有dji产品出现问题可以在这里求助,不管有没有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着变 ...

呵呵  ··还是您的回复精辟 ···看来我太含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有淘宝这个东西吧?你上去看看  有没有?好像还很多。这个牌子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有这个 ...

楼主,恕我直言,非常不喜欢你的发言方式,做人踏实点别太轻浮,你既然是请教别人的,就虚心点吧!
你说电机吱吱响,这个跟重心关系不大跟云台刚性有些关系,听说毛子固件的无刷云台就是这样电机高频响的,你最好去云台讨论区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走错位置了,如果你有dji产品出现问题可以在这里求助,不管有没有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着变 ...

精辟   真精辟!来点掌声!

网友C:
降低电机功率和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电机功率和PD

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走错位置了,如果你有dji产品出现问题可以在这里求助,不管有没有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着变 ...

经典!简单明了......
我还是拿分走人吧,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 您这问题  发这区  我看还真不大合适  虽说我也算见过市面  不过还真不知道您说这DYS  是个啥模样  就更 ...

TB上还真是一对DYS......价格也很给力!就是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B上还真是一对DYS......价格也很给力!就是不知道是否靠谱!

呵呵   你在加国  估计 快递个过去很吃力吧!

网友:
keneng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在加国  估计 快递个过去很吃力吧!

我是绝对不会买这种不知道底细的东西的!
万一有点什么问题,赔大了我!

从国内快递东西过来很是头疼啊!东西少了不值当的,东西多了怕丢!
有时候到了这边的海关还再给我找点麻烦......
为了省点钱容易吗我!

网友:
楼主和我的小精灵上用的是一样的云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什么飞机?  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您这问题  发这区  我看还真不大合适  虽说我也算见过市面  不过还真不知道您说这DYS  是个啥模样  就更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