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X8代价还是蛮大的!

楼主(2013-12-11):
    就拿桨来说吧 ,因为需要4个正桨和4个反桨 ,只有买同型号的才最省钱,只需要两套桨就OK了,但如果你想测试下上下不同类型桨就得买4套才能办到!

   还有就是因为上下桨的叶面都要朝上,所以有些桨是装不下的,主要是因为不可以反装,比如飞越的T系列炭桨(两螺丝固定)

网友:
哎..x8最简单的就是要8个电调和电机嘛,浆什么的都可以忽略了..谁都会准备好多的...

网友A:
重量也是增长很快的

网友:
碳桨也能反装的吧?

网友B:
到我这个贴里面看桨反装的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9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我这个贴里面看桨反装的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920

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啊,有这个配件卖吗?

网友:
X8成本是够大的,差不多装2架四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啊,有这个配件卖吗?

自己搞的,其实你可以用厚的垫片支起来

网友:
怎么都是四套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量也是增长很快的

h8是不是振动好一点 毕竟没有同轴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是不是振动好一点 毕竟没有同轴共振

是的,震动小,稳定

网友(2014-01-12):
据说有种东西叫做“快拆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