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菜鸟请教密苏里改装

楼主(2013-12-11):
菜鸟一枚,1:350号手密苏里一个,落灰很久,暂时有时间
如下问题请大神解决:
1.怎么选桨?淘宝哪有卖
2.传动轴部分怎么配置?哪有卖或者diy
3.
电机
转动方向怎么处理
问题太菜,给个教学贴也好,谢谢

网友A:
暂时帮回答一个问题:电机转向问题,你可以看看原配的那几个螺旋桨需要什么转向,据此予以安排就是了。

网友B:
1:350的船一般都没有现成的轴套轴承买,需要订制,价格很贵。如果自己DIY,对动力要求不高的,可用2MM钢轴加上外径3-4内径2的铜管做轴套。如果考究点,用5MM内径铜管+杯士轴承。
至于桨是比较麻烦的,可以淘宝上去买几个铜桨芯,自己焊上铜片做。也可以直接淘宝搜“仿真船 铜桨”购买现成的。
有刷电机切换正负极就可以切换电机转动方向,无刷电机任意交换三根接线中的两根也一样可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网友C:
1、螺旋桨,淘宝三江模型
2.传动部件。轴和轴套同上。万向节同上或者用胶管
3.转动方向参见实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