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11):
我的一个液压机油里面有水怎么办,冬天水就冻住液压机就转不动了,除了换新油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除去水呢,还有就是液压油比较稠能不能加点柴油稀释一点呢,请高手们给指教一下吧

网友:
没有低号数的防冻液压油吗?柴油应该不行吧,对润滑油有裂解的作用,水不是比油重的吗,底部没有放油的螺钉或者阀门吗?

网友:
我也想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貌似有除水虑这类的东西。。。

网友:
有专门的耐低温液压油,用那个就行了。

网友:
丢个加热棒进入……不要太高温就是了,12v的没弄过,这辈子活在没有雪的地方

网友A:
需要加温处理一下 把里面的水份都蒸发掉 切记温度不能过高  过高的话液压油会变质

网友:
有油水分离机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温处理一下 把里面的水份都蒸发掉 切记温度不能过高  过高的话液压油会变质

那加热温度控制在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加热温度控制在多少呢?

60---80摄氏度 还有就是您用的是哪种液压油了  每种液压油的承受温度不一样

网友:
液压油70度就 不 行了 。油里进水,换新油,旧油放几个月还可以用的。液压油加温只要把泵开着也 能升点温度上去的

网友:
  放油后沉淀,下层的放弃上层的用纸过滤。柴油调和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