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反航时机头方向是否反航相同

楼主(2013-12-11):
飞行原版小白,机头与反航一致
飞行DIY650,有时机头与反航180度相反。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无头模式

网友:
dji的失控返航是会自动掉头的,而且还会保持一定的高度返回。好像是20米,不足20米高会自动上升到20米返回,到达返回点上空后还会悬停几秒才会降落。给操控者一个解除返航反应的时间,防止返回点下方突然出现的不适合降落。

网友:
掉头,指向返航点。至少我的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头模式

有点不是很懂!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B:
3楼应该正解,软件里还有示意图,很详细不过没看懂楼主表述的意思,是否返航点锁定了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C:
三楼正解!至少我的精灵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应该正解,软件里还有示意图,很详细不过没看懂楼主表述的意思,是否返航点锁定了

无锁定返航点,一时会掉头一时不会掉头,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楼正解!至少我的精灵是这样。

小白每次都会掉头返航。

网友D:
機頭朝向反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頭朝向反航點!

不是每次机头朝向反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