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天地飞接收机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3-12-11):
天地飞接收机可以通用吗?比如我是2.4G天9的控,可以用6天地飞通、7通的接收机吗?

网友A:
可以,请注意2.4g的只能用2.4g的接收,那种天线是一根电线一样很长的那种不能用,那是7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注意2.4g的只能用2.4g的接收,那种天线是一根电线一样很长的那种不能用,那是72M的。

哦,谢谢~

网友:
只要频率一致,用几通道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