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增加重量之后 感度是往高调还是往低调?

楼主(2013-12-11):
如题···求助·······

网友:
一般是往低一点感度的调

网友:
往高调,V2飞控说明书中330,450,550的起飞重量是往上走,感度也是越来越大。这个还是按说明书或泡泡老师视频慢慢调,逐渐加大,切记不可一下调很大。感度过高,很容易炸鸡。

网友:
當然是加大感度阿! 不然容易掉高度

网友:
必须是高啊

网友:
原理:
所谓感度,就是当检测到一定量的偏斜时,做出的纠正动作的量。一直麻雀和一只大象,同样偏了1°,谁需要用更大力去纠正?

结论:见3楼以后各楼的回答。

网友A:
楼主现在的飞行重量是多少?感度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的飞行重量是多少?感度是多少?

替楼主回答一下,现在感度还是出厂设置,加了GoPro,云台,图传,双电,Iosd,PMU,蓝牙调参,目测重量1.3-1.4Kg,没具体测量,换了精灵2的九寸桨,偶尔用九寸的三叶桨,感觉三叶桨升力大一些,但无论怎样,突然变姿态的时候都会掉高度,周末换TM的专用升级电机,再提高一点感度,看看效果吧,毕竟这个重量对于精灵来说怎么都是超载了!

楼主:
楼上才是我的大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才是我的大号

大号级别更低啊!!!

网友:
在重量不变的情况下,感觉感度调高了会费电一点,姿态动作太大是会掉一点高度的,我的不会掉太多,大概在30cm左右的范围内,会自动稳住

网友:
这个到底咋调还是看飞机情况吧 不能硬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替楼主回答一下,现在感度还是出厂设置,加了GoPro,云台,图传,双电,Iosd,PMU,蓝牙调参,目测重量1. ...

你这配了btu ,也不调下造福下模友啊。

网友:
如果你慢的话拍的视频会晃。速度能弥补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了btu ,也不调下造福下模友啊。

周末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