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会设置襟翼开关的?谢谢!

楼主(2013-12-11):
请问有哪位会设置襟翼开关的?JR  DSX9  2的控,看了说明书后,还是搞不明白,如何设置襟翼?谢谢指教!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襟翼二个混控方式的设置了!

网友A(2015-02-15):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襟翼二个混控方式的设置了!

Lz,能请教下襟翼怎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请教下襟翼怎样设置吗?

你是什么控?

楼主:
在混控模式里面,将一个舵机插在接收机上的襟翼通道上,这个就被定义为主通道,然后再将另外一个舵机插在空余的通道上,这个就被定义为副通道,设置完成后,再看二个舵机的运动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将副通道舵机的数值由正变负就可以了!可能说的不是太清楚,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