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板机涂装

楼主(2013-12-11):
最近准备入一些白板epo涵道机自己涂装,打算用模型喷漆喷涂,不知方向是否正确,可否有推荐

网友:
自喷漆 不解释

网友A:
最好使用田宫水性自喷漆 要不可能会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田宫水性自喷漆 要不可能会腐蚀。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田宫水性自喷漆 要不可能会腐蚀。

淘宝上貌似没有田宫水性自喷漆,自喷漆不是水性的

网友B:
如果是EPP或EPO的話,可以直接用自噴漆,不用考慮腐蝕的問題,如果是EPS就得用丙基塗料,畫畫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EPP或EPO的話,可以直接用自噴漆,不用考慮腐蝕的問題,如果是EPS就得用丙基塗料,畫畫用的

epo确定自喷漆没问题吗?为啥我问卖的店家他说会腐蚀.....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是不是EPO,你可以找个不重要的地方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是不是EPO,你可以找个不重要的地方先试试,

我确定是epo,就是不确定自喷漆会不会腐蚀epo

网友B:
肯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

好的,谢

网友C:
确定是EPP和EPO的话用三和自喷漆就好了,便宜好用,颜色又全。如果是EPS只能用田宫TS系列的漆。

网友D:
貌似三和的喷漆不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EPP和EPO的话用三和自喷漆就好了,便宜好用,颜色又全。如果是EPS只能用田宫TS系列的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三和的喷漆不腐蚀

感谢

网友E:
喷之前记得用酒精或者什么的擦一下飞机表面的脱模剂,不然漆附着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之前记得用酒精或者什么的擦一下飞机表面的脱模剂,不然漆附着力不好

好的,感谢~~

网友:
自喷漆无压力,EPO不得被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