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 3s 一定比2s更暴力吗

楼主(2013-12-11):
用同样一个2212
电机
2s配一个较大的桨让他的电流是18a 3s配较小的桨让它的电流是10a 那2s 的功率是7.4*18=133.2w 3s的功率11.1*10=111w 这样2s 的功率岂不是比3s 更大?

网友A:
功率大不代表拉力大。。。。。也不代表2S更暴力。桨再大超过功率就烧毁了。。。。无用。

网友B:
这电流是你们家地里种的啊,想大就大?
而且你们家种地还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

网友C:
你有一辆车, 想多赚点钱, 非要去超载,然后就发现平路跑不快了,上坡爬不动了,这时候你突然发现油耗增加了,于是一计算,惊喜的得出结论:车辆比没超载时变暴力了。
能耗和效率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D:
中学物理坑死人啊,那些没一点实际意义的东西,趁早忘了吧。我假设你是用有刷电机做的这个测试,嫌3S功率小,是吧,很简单,用手捏停螺旋桨,让电机转子短路,那电流蹭蹭蹭就上去了,照你这种计算方法,功率轻松翻几个倍

网友E:
不严谨地说,电机耐受电流值跟2S/3S没什么关系。那你说是通过配桨搞成3S18A猛,还是2S18A猛?

网友F:
伪命题,没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G: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实际上用的时候是两码事。我的原则是在现有的设备上尽可能发挥电机的能力

网友H:
照你这样说,为什么工厂还用380V的电源?怎么不用220V

网友I:
这里面有个电力变成拉力的效率问题,不是功率越大效率越高的。

网友J:
功率高,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