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用充电器

楼主(2013-12-11):
电池多了,充电是个问题
准备用单片机做个充电器
1、一路2S平衡充电器,类似B6的那种,电流不大于1A。
2、4路串联充电,电池在刚刚飞完的时候基本是平衡的,不怎么需要平衡
3、采用1602显示
4、检测电源电压,一方面保护效应管,二方面防止用锂电充电时过放。
5、增加一路外部电压检测,用在外场临时测量电池电压,出门的时候可以不带万用表了。
6、没想好呢

目前1602能够显示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会出现乱码,刷几次屏后才能正常,AD转换出现了问题。
当多通道切换时出现转换不准,误差比较大,大于1%。只转换一个通道时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必须安全啊!

楼主:
昨晚终于搞定了4路AD转换了。转换值仅在个位上下跳动。精度大概是五百分之一,似乎能达到充电要求了。今天晚上把它变成电压值就可以实验PWM了编程实验了,先实现手动控制稳压电源。也就是相当于数字稳压电源。将来在充电器上再增加一路稳压限流数字电源,大概也许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AD值转成电压值已经没有问题了,转的过程中,整型数字的溢出害得我弄了好长时间。
PWM程序失败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挺使唤,是在不行了用电脑看看波形。

楼主:
星期六从网上买的可控硅调压模块,据说是2KW的。改装到一个旧插座上,似乎还可以,只是低压调的不够低,用来给电烙铁调压绰绰有余了
星期天改了个ATX电源,现在空载电压12.4V,没试验放电电流。

楼主:
PWM模块基本能用了。只是输出的直流电源波纹太大,万用表都能量得出。

楼主:
用中断的方式来做AD转换应该能快很多,不至于出现那么大的波纹了

网友:
不懂!帮顶!
期待成品啊!

楼主:
最近身体不好,也没空,一直没搞

楼主:
隔了很久了,终于能够用中断法做AD转换了,目前可以转换思路了,只是AD值转成电压的时候速度太慢了,得继续优化代码。

楼主(2014-01-15):
现在能够稳压了,检测电流了,下一步该写电流限制代码了,这个应该不难搞了
显示器用的是1602,和B6上的是通一型号,1-4个字符显示第一块电池电压,5-8字符显示第二块电池电压,9-12字符显示充电电流,13-16字符显示输入电源的电压(将来加个开关,可以用做外场电压表,精度0.1伏,精度虽然差点,但是用来判断电池有没有电应该够用了)。
现在属于试验阶段,5-8显示的是充电器输出的电压。
模拟转换数字,每转换100此计算一次。结果还是有误差,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将就这也能用,就是精度太低了
功率管用的是IRF4905,P沟道效应管,电流60安。有点大才小用了。

图片

图片

楼主:
AD转换真麻烦,没有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