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结构效率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3-12-11):
这几天论坛关于X8结构效率的讨论很热闹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X8结构的比较对象和采用X8结构的目的

首先,我们采用X8结构的主要要明白X8结构相对传统8轴和4轴的优势
1.X8结构较平铺8轴结构占地面积小,携带方便,重量略轻
2.X8结构较4轴结构负载提升,相同轴距,不考虑滞空时间,安全起飞重量可以提升60%左右(所谓安全起飞重量,我个人认为是油门中立点多轴可悬停)
3.X8结构较一般平铺结构,单力臂扭矩相互抵消,震动略小
4.X8结构较8轴空间截面积小,受风面积减小,抗风能力好
这几个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原理用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得出

再者,我们要明白X8结构的一些缺陷
1.共轴双电机效率较平铺8电机要小
2.电机故障后安全系数较X8模式低,略高于4轴
3.对电机的性能要求很高
4.纵向空间占用高,折叠脚架的布设不方便,摄像头容易拍到桨叶

针对第一个缺陷,网上一直流传,共轴双桨较单桨效率提升15%~20%,这一点我觉得必须分开来解释
首先,这点报道都是直机的效率,需要注意其中两点,一个是单发动机共轴双桨,第二个是共轴双桨对比单旋翼加尾旋翼,直机的尾旋翼占用了发动机输出的很大一部分功率,因为尾旋翼较小,力效较低,所以,动力损耗比较大,这点玩过直机的都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吧,所以,这个提升15%,主要是因为共轴双桨直升机减少了尾旋翼损耗,将功率输出到主旋翼之上,所以综合效率提升了。
对于多轴来说,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朗宇4110KV400电机带15寸桨 电流9A时,拉力1660克;电流18A时,拉力2500克,假设共轴双桨动力损耗20%,单轴双电机共有拉力1660*2*0.8=2656克,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拉力提升了156克,谁说共轴效率低了?
呵呵,上面那个极端例子是玩笑,大家选择模型动力的时候肯定有考虑过一个事情,如何选电机?一般来说,我们选择电机是起飞重量*安全系数(一般为2)/电机数,那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只有对比传统4轴,相同型号电机,相同的起飞重量,X8共轴双桨模式对比4轴模式可以提升滞空时间,因为他的单力臂的功率输出力效要高于单力臂单电机,由此也可以带来负重的提升。
对于考虑性能的魔友来说,共轴双桨由于上下电机反扭力抵消,稳定性要好很多,动力储备也远较单电机的充沛,而且力臂平面受到的左右摆幅会减小,但是上下摆幅因为单力臂拉力提升,强度要求更高了
对于考虑续航的魔友来说,假设平铺8电机轴距可以无视,那负载肯定是平铺8轴效率高,一个力臂的重量再怎么重也不会重多少吧?以上述的4110KV400来说,总计损失拉力664克,我全金属一体化电机座加上500mm长的加厚25*22碳管也不过250克而已,所以,如果考虑续航,X8模式不适合你

针对第二个缺陷,我们必须要明白X8模式单力臂损失一个电机以后,剩余的电机必须完全提供该力臂升力,还需要由足够的储备动力以完成航向变换等动作,简单的说,就是最起码电机的悬停拉力和极限拉力约有2.5~3倍的差距,不然,该力臂剩余电机很容易超负荷工作而损毁。这样的先决条件就导致电机必须悬停力效很高,动力储备充分,电调安全系数放大。而平铺8轴,单力臂电机故障停转,则只需要其他电机平均提升30%左右功率输出即可保证稳定。可以简单的认为,8轴坏一个电机就变成6轴,6轴坏一个电机变成4轴,而X8坏一个电机如果该力臂剩余电机动力不足的话就相当于变成了3轴,不是一个稳定结构。

针对第三个缺陷,其实是结合上述两个缺陷而提出的,不再做更多赘述。

针对第四个缺陷,大家应该也很容易理解,为了不干涉下桨,哪怕非折叠形式的脚架都要有一定的高度,折叠形式的就更难处理了,有很多魔友采用了内折叠形式的脚架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内折叠会导致中心板下部空间局促,云台干涉等一系列问题,都很让人头疼。

好了,分析了那么多X8的不足,但是我还是喜欢X8,那怎么提升效率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桨叶的流体状态,第一,螺旋桨的气流是从上往下***流动的,越快的转速,在桨叶上方形成的负压区就越大,所产生的拉力就越大,空气经过加速向桨叶下方排出,由于流体速度越快,所以和周围相对速度慢的气流产生压差,下洗气流团的直径逐渐变小,成漏斗状收拢,这是单电机的气动模型的大概,具体模型很复杂。。。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就不考虑了。共轴双桨模式,下桨始终处于上桨的下洗气流团的路径上,OK,前面我们说过,螺旋桨是靠上下压差产生的升力,在高速,其实是高压的下洗气流中,下桨无法有效的产生压差来保证升力,那大家就要疑问了,那共轴双桨不是下桨没升力了么?这里我们前面又提到了一个下洗气流团收缩的问题,所以,下桨只有在下洗气流团未笼罩的叶尖部位才能产生压差,或者,下桨产生的上下压差要远高于上浆叶的下洗气流,但这些较单电机升力都有明显的损耗,但是又由于下洗气流被下桨加速,上桨的转动阻力也随之减小,所以,在往常的测试中,相同电流情况下共轴双桨模式的转速要高于一般单桨,所以,一增一减,导致总效率减少了一部份。

下面就是奇思妙想的创造时候了
首先,我考虑了加装导风罩减少叶尖乱流,拜读了相关的资料,还有请教了读空气动力学的师兄,螺旋桨的拉力主要是上下叶片压力差所提供的拉力,而涵道则是靠推出的气流质量形成的推力,所以,对于螺旋桨来说,叶片面积越大,升力越大,但是加装导风罩以后,气流要出了导风罩才会因为流速差而向中央收缩,所以,在导风罩内的共轴双桨,效率是最低的。
第二,我采取了加大上下桨叶间距的方法,原本从间距80mm提升到了130mm,相同油门下输出功率提升了5%,拉力提升了10%,但是奇怪的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到一个定值,功率和拉力的提升效果逐渐降低,甚至还有恶化的效果,个人怀疑是下洗气流距离远了形成乱流导致的,没有办法观测气流走向,只能猜测。。。
第三,采用上下不同尺寸桨叶,试过上大下小,也试过上小下大,基本看不见有明显的力效提升,甚至总拉力还减小了。。。可能这和我电机没有那么多匹配的有关系吧。。。但是意外的是,我采用过上层1555碳桨,下层1560木桨的配置。。。较上下全部是1555有5%的升力提升,总输出功率基本不变,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楚。。。折腾出来的结果,但是不好看,被我枪毙了
第四,考虑下桨采用直机那种叶片,中间和外端螺距一致的,有效利用外围未受下洗气流干扰的空间,但是手头没那么大尺寸的,家里只有两台450,舍不得拆,也没法改,有待论证。

最后,对于桨叶发表下意见,一般碳桨有3种,TM的 DJI的,还有一种快飞桨,就是尖端非常细的那种,我试了下,单电机的情况下,TM的效率最好,DJI次之,快飞桨最差,但是共轴情况下,三种桨叶的拉力接近,但是错配的方案因为不好看我就没试过。

以上都是我本人的分析和部分试验得出的结论,不代表通用所有机架,测试用的L型力臂和电子称,桨叶垂直于地面计算拉力,可能不是很准,所以具体数据就不放出来了,但是基本比例偏差应该不大,还有感谢松江的朱师傅借给我的那个工业恒压电源,0~400V可调,最大60A的哦

网友A:
X8少了四条臂啊,省了空间啊,方便拆啊,当然X8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少了四条臂啊,省了空间啊,方便拆啊,当然X8要好一些。

我主要是分析的效率。。。。不是空间,谁不知道X8省空间啊

网友B:
楼主码了这么多字很辛苦,谢谢。最近好像都很热衷X8模式;我也尝试了一个阶段了,还在摸索中,电机和桨的搭配、合理的轴距非常的重要。关于X8坏一个电机或者说是电机停转、射桨之类的,我已经被迫的做了实验,电机上剩了半只桨;高速的旋转(下层的桨)、电机停转,整个机器没有任何抖动或不稳定的现象。平铺六轴也在空中射过桨;明显的感觉不稳定;要很谨慎的操作;才可以安全的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码了这么多字很辛苦,谢谢。最近好像都很热衷X8模式;我也尝试了一个阶段了,还在摸索中,电机和桨的搭 ...

关于不稳定,我也说过了,有个前提的,如果X8模式你也需要半油门才起飞的话,电机的后续动力贮备要很充足,因为飞控给电调的最大信号可能要达到2000,而遥控不开大小舵的话最多就1900,飞控信号是1000~2000范围,遥控一般是1100~1900

网友:
一字字读完了,对楼主膜拜呀!!
我是需要做一个自己适用的飞行器才一步步摸索到H8结构的,现在坛子里的X8风雨和我又很大关系吧,哈哈!
一开始我是可以接受所谓的X8效率低的,X8带来的好处可以让我忽略这个效率,但一步步走下来,发现效率没有低多少呀,甚至有些超出我的意料,现浆效轻易到9,有朋友的浆效已经过10了,当然我们测试的方法并不一定准确,但我相信,真正严格测起来,我的浆效只高不低。
您的·分析句句在理,是用心做过的人的结论。
谢谢!

网友C:
老弟上海的?倒要好好切磋一下了

网友D:
我总结一句;X8优点,体积小,载重大,缺点,效率低

网友E:
对于考虑续航的魔友来说,假设平铺8电机轴距可以无视,那负载肯定是平铺8轴效率高,一个力臂的重量再怎么重也不会重多少吧?以上述的4110KV400来说,总计损失拉力664克,我全金属一体化电机座加上500mm长的加厚25*22碳管也不过250克而已,所以,如果考虑续航,X8模式不适合你

楼主不严谨 在错误的前提下 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X8总的来说结合各方面优劣势 和平铺8相比 几乎差不多~

网友:
”上层1555碳桨,下层1560木桨的配置。。。较上下全部是1555有5%的升力提升,总输出功率基本不变,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楚。。。  “  个人认为,下层使用比上层更大螺距的浆,下层浆的气流通过速度更快,减小了对上层气流的影响,所以效率要比使用相同螺距的浆高点。个人理解,不对请拍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对于考虑续航的魔友来说,假设平铺8电机轴距可以无视,那负载肯定是平铺8轴效率高,一个力臂的重量再怎么重 ...

我没试过平铺8,这两天要试试x8结构的5.3公斤,15000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有谁飞过平铺8的同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码了这么多字很辛苦,谢谢。最近好像都很热衷X8模式;我也尝试了一个阶段了,还在摸索中,电机和桨的搭 ...

你的机子一定是轻载,动力储备足够,看过一个视频,Y6也是上层浆滑了一个,安全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弟上海的?倒要好好切磋一下了

呵呵,上海闵行的,做X8的计划因为电机的问题现在要考虑用7015级别电机了,经济紧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考虑续航的魔友来说,假设平铺8电机轴距可以无视,那负载肯定是平铺8轴效率高,一个力臂的重量再怎么重 ...

平铺的动力效率肯定要好于X8,这点毋庸置疑的,我只讨论相同重量相同桨叶的两种模式对比,如果你要完全两种不同配置,的确是可以做到差不多,我们不能说只考虑某种极限情况,只能说在一种常规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还有,大风天的话平铺8轴效率不见得有多高,过多的修正动作造成效率的浪费

网友:
技术贴,学习中!各有各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总结一句;X8优点,体积小,载重大,缺点,效率低

恩。。。这点我认为也要看情况的,效率高低只是横向片面的比较,和一样大小的4轴比载重是大了,但是没有平铺的载重大,同样轴距的话又可以使用更高效率的电机和桨,效率自然比平铺的高,各有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试过平铺8,这两天要试试x8结构的5.3公斤,15000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有谁飞过平铺8的同重量?

额。。。。我有个朋友有台飞跃的1000轴距的8轴,10000的电池,5.8的起飞重量,飞了接近20分钟还没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上海闵行的,做X8的计划因为电机的问题现在要考虑用7015级别电机了,经济紧张了

我也闵行上班,加个2691270377聊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有个朋友有台飞跃的1000轴距的8轴,10000的电池,5.8的起飞重量,飞了接近20分钟还没报警
...

我4.3公斤时,飞了30分钟手都累了,也没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闵行上班,加个2691270377聊聊

我也闵行上班。好巧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帖子了,受教了!

网友:
楼主辛苦,分享这么多实践经验。论坛里老高也玩共轴8桨。(他的是 H8)

网友G:
老高的H8是不是可以避免拍摄到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高的H8是不是可以避免拍摄到浆的问题?

他的H8是摄像头前置的,我的X8是中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闵行上班。好巧

加我,一起聊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H8是摄像头前置的,我的X8是中置的

现在也中置了,一样拍不到浆

网友H(2014-01-15):
楼主你好,我也在玩X8,你所说的上下桨不同螺距增加效率确实如此,我4110电机上桨1540下桨1570,螺距大三个,飞行时间来看确实比上下桨同螺距时有增加,还有就是电机间距,很感谢楼主的用心!哈哈,在这请教个问题,我准备做一个30mm管的X8,电机座想做成外倾角5°的一体电机座,想问下外倾角是否会对飞行的稳定性真正的起到一定作用,它的利弊有哪些?零件已经准备加工了,望能得到指点。对于云台和脚架干扰的问题,我自己是准备做脚架与云台一台的三轴云台,年后加工,哈哈。
哦,补充下,我算了下我新的这架X8起飞重量在6公斤的样子,电机仍旧是4110KV400,1540桨和1570桨,电机座现在设计是间距10厘米加上电机的距离13厘米超过了,问题大吗?看您测试到13厘米为止,是否超出13厘米后效率降低了?还有我这个起飞重量及动力配置问题不大吧?即便四轴情况下飞单电机出力1500克。

网友:
我也在尝试X8,好好学习一下。这个效率问题实在太复杂了,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多,实在让人头痛,感觉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也在玩X8,你所说的上下桨不同螺距增加效率确实如此,我4110电机上桨1540下桨1570,螺距大 ...

额,感谢你的支持,好久没来论坛了,旋翼现在有采用平铺和上倾角两种,一个是提升平飞时的稳定性,一个在遇到侧风时能有较好的稳定效果,但是总升力会有所衰减,如果你的X8总起飞重量只有6KG的话,可以考虑采用一定角度的上倾角,如果是异型机架,要注意上倾角要相对于重心来测量和调整,关于为什么我只测试到13厘米。。。因为。。。美观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感谢你的支持,好久没来论坛了,旋翼现在有采用平铺和上倾角两种,一个是提升平飞时的稳定性,一个在 ...

常规的X8在画图了,和零度高一一样的外观,采用了30mm的碳纤管,电调放管内,并加工了5°角的斜块固定电机,您最近有没有进行测试?

网友:
风罩在旋翼机上没用。在fpv有用。风罩确实可以提升拉力,但是其拉力小于自身重量。所以无意义。

网友I(2014-11-27):
楼主好贴,分析的很到位。最近也在装H8,很收益。
不过有一点我的看法不同,共同探讨:楼主原话:可以简单的认为,8轴坏一个电机就变成6轴,6轴坏一个电机变成4轴,而X8坏一个电机如果该力臂剩余电机动力不足的话就相当于变成了3轴,不是一个稳定结构。
我认为:X8如果有一个电机停转,因侧倾控制,对角机臂2个电机只能提供1个电机的全额升力,但另外四个电机可以提供全额升力,因此,其在保持平衡的情况下,总升力应该是接近6轴,其原理跟平铺8轴是一致的。
只要坏了一个电机的机臂的另一个电机不停转,不会变成3轴,只是限制了对角机臂2个电机的升力。

网友J:
上下桨本来就效率不高,上下桨合起来效率打个75折。
x8最大的优势是小轴距可以上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下桨本来就效率不高,上下桨合起来效率打个75折。
x8最大的优势是小轴距可以上大桨。

每个人用X8的出发的不同,我是因为喜欢它的小体积(比平铺8轴)和高安全性(比四轴)。效率只能退而求次了。

网友K:
希望楼主帮我分析下共轴双桨电机的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061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贴,分析的很到位。最近也在装H8,很收益。
不过有一点我的看法不同,共同探讨:楼主原话:可以简单 ...

谢谢你的提醒,我可能说的太笼统了。

你考虑的情况是处于悬停工况,但是在机动状态下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处于悬停状态时,只要有一组对角线的电机完好就能支撑起整个多轴的稳定,损坏一个电机的那一支力臂与其相对力臂只要保持输出升力一致即可维持平衡,但是在打方向的时候,就会发现略有晃动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在重载荷情况下,转向的时候上下旋翼突破气动耦合状态,效率会急速下跌的,这时候,共轴双桨一组电机相比平铺八轴来说,只能有65%到70%的效率,那这时候,其实总升力只相当于4~5轴平铺的效率,如果动力余量不足,会造成姿态不稳而炸鸡,但就目前来说,X8模式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一般我们只是在X4就能起飞的机架上多添加一组动力,提供额外的负载提升而已,我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是因为我的机架起飞重量过重,单电机升力最大2600克,理论X8模式可以有80%的效率,就是16.6KG的最大升力,但是我整机起飞重量接近9KG,在拆除一个桨叶的情况下出现了姿态不稳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前行同时转向的时候会有向缺失桨叶的那一侧力臂倾斜过度的情况,其实无论平铺8还是X8,在电机损坏一组的时候,都应该减缓整体飞行速度,因为它相对稳定的结构被破坏了,为了维持平衡只能减少其他电机的输出,总体安定性会变差好多,你看我这样补充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楼主帮我分析下共轴双桨电机的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619&e ...

你的帖子我看过,主要是因为手上没有这种类型的结构,不好随意下判断,但是你帖子里有一个理论:一般来说,扭矩相同的情况下,共轴双旋翼的上下旋翼在悬停状态的拉力之比为CTlow/CTupp=0.85左右,随着前飞速度的增加,在μ≥1.5时,CTupp=1.05CTlow。
这个理论是适用于固定翼前拉式的推进方式,由于上桨同样处于高速气流的冲击,其叶面正负压力差缩小,导致升力或者说是拉力减少,下桨和上桨的拉力就会相对接近,但是我们多旋翼飞行器,一般来说,很少会处于这种极端情况的,例如急速爬升,大倾角前行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上下桨间距过近的话,的确下桨由于在上桨的下洗气流中,转动阻力会变小,但是你要考虑到要为了保持一定的扭矩平衡,下桨只能加快转速来提升反扭力,这样也会破坏气动耦合的。增大间距,使得上桨的下洗气流有一定空间进行收缩,你那个共轴滑流图也明确的告诉你了,下桨能有效利用做功的滑流,就是R-R1这一段,间距越远,R1会越小,下降阻力越大,升力也越大,总体效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多轴不可能有太多的距离来让上桨下洗气流完全收缩,所以我们要利用它衰变最快的那一段距离来进行效率的提高。

还有,千万要注意不要混搅的是,共轴双桨直升机是相对于共轴单桨带尾旋翼直升机效率高,这个理论没有把所有参数都交代。会误导很多人的。

另外说一下,你的那个双电机穿心式共轴模块。。。暂且这么称呼,首先他适用的对象是不考虑效率,只为了提升拉力和减少螺旋桨反扭力的固定翼飞机,因为固定翼的先天条件决定了他所用旋翼的最大尺寸,在做机动动作的时候,单电机会有很大的反扭力,做横滚动作的时候会很明显转速不一致的情况,使用共轴双桨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现象,而且由于总体动力的提升,可以换更小一号的电机或更小一号的桨,在高速飞行时,固定翼旋翼动力损耗是很大的。

网友K:
哦 因为共轴研究和数据多是从直升机的范畴来做,多旋翼的还是要根据本身的结构和气动理论来探讨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 因为共轴研究和数据多是从直升机的范畴来做,多旋翼的还是要根据本身的结构和气动理论来探讨 谢谢楼主

直升机和多轴看似一样其实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直机是变距结构,其次,直机多使用的是柔性桨叶,直机的旋翼螺距翼尖和翼根角度一致但螺距完全不一样。多旋翼其实是固定翼的动力,直机的飞行方式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可能说的太笼统了。

你考虑的情况是处于悬停工况,但是在机动状态下就会有明显的差异 ...

谢谢楼主的答复,还是您考虑的全面。
我只是考虑了在悬停时不会翻,但确实在过重载荷(超最大升力50%时)或机动时,飞控将反复调整,会出现不稳定情况,虽然不会翻,但会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考虑续航的魔友来说,假设平铺8电机轴距可以无视,那负载肯定是平铺8轴效率高,一个力臂的重量再怎么重 ...

同尺寸桨叶X8怎么可能跟平铺8差不多,你说的情况除非是在轴距差不多的情况下
况且楼主做对比时已经提出了很明确的前提条件
楼主分析的还是挺严谨的,赞一个

网友L(2015-10-01):
个人理解:"但是意外的是,我采用过上层1555碳桨,下层1560木桨的配置。。。较上下全部是1555有5%的升力提升,总输出功率基本不变":(60-55)/55/2约等于5%(60-55是螺距差,除以2因为平均到力效未提升的上电机上)

网友:
楼主试试下层用1570。手头上没有x8

网友L:
补充一下,个人认为:x8结构,下层桨中间的部分力效是不高的。如果下层桨从边缘到中间螺距由正常螺距至正常螺距的两倍递增(比如说,15寸下层桨从外至内螺距从55到110递增)的话,那么x8也能实现与平铺米8一样的效率,不过这时飞行性能会降至仅比平铺米8略高。(ps:其实我不仅没有x8,连一架组装好的多轴都没有,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所以只好请有测试台的模友来检验一下我的理论了)。

网友L:
还有,个人认为,增加下层桨螺距的方法最多使效率增加50%,也就是说普通x8的效率大致为平铺米8的三分之二,与模友们测试的65%~70%相符。

网友L:
看错+没考虑完整实际上如楼主所说,x8比平铺米8稳定、抗风,所以效率应该比三分之二大,不会只有65%~70%(把最低值看成平均数)。

网友L:
不过螺距递增的桨似乎要定做。。。但螺距固定为1.5倍正常螺距的桨效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正准备搞一台X8

网友:
总觉得单轴双电机的可靠性不如标准8轴,LZ码字水平一流,赞一个

网友L(2016-02-15):
新建X8多轴飞行器交流群,感兴趣的一起交流

网友(2016-04-24):
楼主 能加个微信吗 我也在考虑弄X8 不过苦于纠结电机 桨叶的配比 像向您请教请教 微信号ls77526

网友M:
楼主! 您说的上下电机之间的间距80到130?请问是到桨面还是到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您说的上下电机之间的间距80到130?请问是到桨面还是到电机座?

桨面哦,因为我是skyhero的电机座。。。

网友N:
楼主相当专业,能加下微信吗?还望日后向你多请教,
,我微信是JQWANG1989。

网友O(2017-03-29):
Mark,最近着手装一台大 X8 ,3010 的。

网友(2018-08-23):
楼主,现在还在琢磨共轴吗?

网友P:
那就有个问题要问楼主
八轴可以保证某个电机故障能安全降落,那么三轴呢?能不能有这种机制,比如说尾电机over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