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大家买了个c20延长杆用7004的轴承但压不进去怎么办啊

楼主(2013-12-11):
量了一下延长杆粗了点我想用砂纸磨磨能行么

网友:
狂砸     没事的   准备个大锤和软垫块

网友:
轴承加热100度。磨过就废了。

网友:
加热膨胀了套进去,磨了就没精度了
主轴类的都是过盈装配的,想直接套进去不可能

网友:
磨是可以的,但是要在车床上磨才行

网友:
首先用外径千分尺测量杆的直径,如在0.03以内,可以采用轴承加热方式压进去,如大于0.03,那你就磨吧,不过估计磨后精度会受影响

网友A:
外径一般是+0.01,你的延长杆外径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一般是+0.01,你的延长杆外径大多少?

我量的是20.02

网友:
轴的公差应该是¢20k6+0.002~+0·011mm,轴径过大轴承内圈变形,轴承失效。轴径过小,内圈装配间隙大,精度低。角接触轴承安装时要求调整预紧力,大约0.01mm,才能保证刚性和精度。

网友:
把轴丢冰箱里冻,轴承放油锅里煮

网友:
   轴和轴承过盈量不能大于1丝,直径20,02差一丝可以砂,要想轴砂过后保持一定的精度方法很重要,轴上车床夹紧上顶尖,找一细平板锉,600目砂纸扯成条状,锉刀压住砂纸两手捏着砂纸两端,车床正转600转左右,两手向前均匀推锉刀,注意一定要温柔的推一定要平,少砂多量。

网友:
    如果是高精度主轴就用绗磨,绗磨套材料要比被研磨材质软,研磨膏镶在研磨套中。当轴20,01时把轴承放在机油里加热到120度,***套如轴,千万别犹豫。最好准备小铜棒和锤待用,一旦套进一半有阻力就***敲进去或敲出重新加工。呵呵方法仅供参考具体实施看个人能力。

网友:
不赞同以上玩友的说法:什么热油浸,加热都是 工业安装方法,我们DIY 哪有那能力啊,大锤子 砸更不行 呵呵,我的方法:用大平口钳子 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