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计时问题

楼主(2013-12-11):
如何设置D10推油门就开始计时,油门到底就停止计时的功能。每次都要按一下按键才能启动计时,很麻烦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刷了固件后好像没这个问题~~~没刷固件还真没试过~~~~话说按下就按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固件后好像没这个问题~~~没刷固件还真没试过~~~~话说按下就按下咯

还是要刷固件,那还是按一下吧。刷固件再出问题,不划算

网友B:
不刷也能啊。我就没刷 。。但是忘了怎么设置

网友C:
我的是12S,一直在用这个功能,设置有点复杂。不知道10是不是一样的设置方法。

网友D:
同d10 已刷suv大神固件

你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刷也能啊。我就没刷 。。但是忘了怎么设置

搞定了,把油门设成一个开关,计时器设置相应的开关,位置调整好,推油就计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2S,一直在用这个功能,设置有点复杂。不知道10是不是一样的设置方法。

已经搞定,不算复杂,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d10 已刷suv大神固件

你设置问题?

原厂固件已经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把油门设成一个开关,计时器设置相应的开关,位置调整好,推油就计时,呵呵

嗯 晓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固件已经搞定。

刷固件把

网友E(2014-03-11):
引用 楼主:
原厂固件已经搞定。

怎么搞定的呀?开关选不了油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搞定的呀?开关选不了油门呀

说名书上写的是油门可以做为一个单独的开关使用,把计时器的开关设置为油门的那个开关,调成一下行程量,直到推油门自动计时,拉到底停止计时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名书上写的是油门可以做为一个单独的开关使用,把计时器的开关设置为油门的那个开关,调成一下行程量, ...

谢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