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的原理是什么?分别给每个电芯充电吗?

楼主(2013-12-11):
求解

网友:
要命了,兄弟欢迎重回地球.......

网友:
并充可以啊,串充也行的,反正只要把电池搞平衡就行了,至于你怎么搞那是你的本事啊。

网友A:
两种原理的到有。

A6类:每个电芯分别单独充电。充电器内部有6个独立的充电器。
B6类:所有电芯串联起来一起充电,如果某个电芯电压过高,就对这个电芯单独放电。充电器内部有1个充电器+6个独立的放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原理的到有。

A6类:每个电芯分别单独充电。充电器内部有6个独立的充电器。

这样的话 b6类的,岂不是会白白浪费掉很多电池的循环充放电次数?

imax b6充电器属于b6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b6类的,岂不是会白白浪费掉很多电池的循环充放电次数?

imax b6充电器属于b6类的吗?

总体充电电流和单芯放电电流是同时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降低了某一节的充电电流。
没有消耗循环次数。 只是稍微浪费了一点电能

几乎所有的B6都是一样的。

网友:
B6与大部分模充靠100Ma电流平衡,很累的。用骚尼DIY的强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b6类的,岂不是会白白浪费掉很多电池的循环充放电次数?

imax b6充电器属于b6类的吗?

理解错误啊,兄弟,这个时候电池并非在放电。
这样说吧,此时被平衡的电池的状态是被“屏蔽”状态。
这是利用吸收型恒流源的特点做到的,比如说3S的电池的第二s过压,于是就把吸收型恒流源并于第二s上,然后有程序设定,吸收电流值等于充电电流值,充电电流就不走第二S过了。
于是第二s就相当于被屏蔽了,如此这般……不清楚B6.

网友:
楼上,B6要是这么复杂就不会被山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啊,兄弟,这个时候电池并非在放电。
这样说吧,此时被平衡的电池的状态是被“屏蔽”状态。
这 ...

B6的放电电流,就是你说的吸收电流小多了,最大只有100mah.

相对于5A的充电电流,不可能把所有充电电流全部“屏蔽”掉的,只能降低充电电流。

当某个电芯已经在采用最大的放电电流的时候,电压还是会超过4.2v的话,充电器会自动降低总体的充电电流的。

网友C:
或许是我老了吧,总觉真正的并充就的像以前玩车的专业选手那样,真的把每节镍氢电池拆出来单独充电。
哪位高手来科普一下A6的原理,我觉得它卖这么贵,自然是有道理的。
而论坛中不少自制并充的帖子,说白了就是多个独立的4.2v变压器(没错,只是变压器)而已,就一路而言连最起码的涓流、恒流、恒压过程都没有,就多路而言,美其名曰“独立”,其实中间的几根抽头线上几乎没有电流,基本就是串充,但又没有B6串充的检测、补偿机制。这种所谓的独立平衡充最终是能平衡,但在平衡之前已经存在过充了。
或许还是我孤陋寡闻吧,还请高手科普。

网友:
我想 是单独针对 电池片吧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我老了吧,总觉真正的并充就的像以前玩车的专业选手那样,真的把每节镍氢电池拆出来单独充电。
哪位 ...
而论坛中不少自制并充的帖子,说白了就是多个独立的4.2v变压器(没错,只是变压器)而已,就一路而言连最起码的涓流、恒流、恒压过程都没有,

涓流、恒流 的确没有,可是恒压有啊。

有了恒压,就够了,不会出现过充的。

网友:
学习了,天天用着这个东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