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物理问题,上升时候拉力的计算

楼主(2013-12-11):
多谢。

请问,假设2公斤重的飞行器以每秒3米的速度上升,那么拉力应该是多大呢?物理上面应该怎么计算?

多谢,想以此知道在一定速度下,机器提供的拉力,以计算一定速度需要电机出多大力。因为想要拉高,如果上升速度过快,一旦超出电机拉力的安全范围则可能导致危险。应该是上升速度越快电机拉力越大吧?可是,只要速度不变,都是匀速直线运动,那么重力应该永远等于拉力啊。。。

抱歉物理没学好,求指点。谢谢!

网友:
上升时气流的阻尼力也要算上,拉力=重力+阻尼

网友:
我来看大神的回答

网友:
因为有阻力。。。所以实际上拉力大于重力。

网友:
等待大神回复!
顺手拿分,呵呵。

网友:
匀速当然重力等于拉力,有没有加速度是很重要的……【高中生,哈哈】

网友A:
用牛顿第二定律计算所需拉力,这里需要加速度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牛顿第二定律计算所需拉力,这里需要加速度值的。

倒是具体说说啊

网友:
高一课本上有的。

网友A:
F=ma F-物体所受的力;M-物体质量;a-加速度值,单位:米/秒*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a F-物体所受的力;M-物体质量;a-加速度值,单位:米/秒*秒...

匀速直线运动,明摆着a=0,所以这个算法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匀速直线运动,明摆着a=0,所以这个算法不对吧。

这个应该简单啊:飞机匀速向上运动,电机只需要克服飞机本身的重力就行了,楼主应该知道多少的---

网友:
忘说一点,这里忽略了空气阻力...

网友:
谁给个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简单啊:飞机匀速向上运动,电机只需要克服飞机本身的重力就行了,楼主应该知道多少的---

所以无论飞行速度有多快,只要是匀速,无论是1米每秒,还是100米每秒,都只是克服重力做功,所以拉力一样?明摆着不对啊。

而且,相对上升而言,空气阻力与重力方向相同。不同速度下,至少空气阻力应该是不同的吧。到底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
百科空气阻力与速度的比例系数,应该是正比关系

网友:
忽略空气阻力,匀速上升拉力就等于重力,如果速度过快空气阻力就不能忽略,空气阻力正比与速度的平方,要是加速上升就需要更大的拉力,此时空气阻力加大,但桨提供的反作用力也随着速度的增大而降低,这样阻力变大拉里减小,加速度越来越小,直到达到两者平衡又变成匀速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无论飞行速度有多快,只要是匀速,无论是1米每秒,还是100米每秒,都只是克服重力做功,所以拉力一样 ...

F=G+kv^2,k是空气阻力系数,哥们,玩四轴就我们这个上升速度空气阻力真的可以忽略,稍大于重力就能很快上升了,额外的拉力主要用于加速阶段

网友B:
简单玩就不要那么啰嗦,认真玩好像知道些还是有用。
楼主要求3米/秒上升四轴,以下为答案,欢迎机神补充。
假设在2秒内,四轴完成上述动作,则加速度a=速度/时间
a=1.5米/秒
假设四轴重1000克
拉力f=ma=1.5牛
加上重力实际拉力F=1.5+9.8
这里忽略了空气阻力,2秒后的拉力应该=重力+空气阻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无论飞行速度有多快,只要是匀速,无论是1米每秒,还是100米每秒,都只是克服重力做功,所以拉力一样 ...

    楼主若要非得弄个究竟的话,请到国内某航院补习[空气动力学]理论知识!然后再到 空气动力 实验室进行实践。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玩航模就是个人兴趣所致图个快乐,而非专业设计和制造航模。能飞起来做自己想做的第一视角飞行、航拍等事情,说白了玩的高兴就行!
    楼主若真的想搞懂 航空模型 的原理,那你真的得上航院啦。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高中生可以解答,反正我得物理知识是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若要非得弄个究竟的话,请到国内某航院补习[空气动力学]理论知识!然后再到 空气动力 实验室进行 ...

知之为知之,不知少装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玩就不要那么啰嗦,认真玩好像知道些还是有用。
楼主要求3米/秒上升四轴,以下为答案,欢迎机神补充。 ...

加速状态,肯定是拉力上升。

但匀速状态,应该怎么算呢?还是那句话,悬停,每秒上升1米,每秒3米,应该还是后者需要拉力大。

网友B:
假设在2秒内,四轴完成上述动作,则加速度a=速度/时间
a=1.5米/秒
四轴重2000克
拉力f=ma=3牛
加上重力实际拉力F=3+9.8
这里忽略了空气阻力
2秒后的拉力应该=重力+空气阻力
也就是
F=G+kv^2,k是空气阻力系数,哥们,玩四轴就我们这个上升速度空气阻力真的可以忽略,稍大于重力就能很快上升了,额外的拉力主要用于加速阶段(借用wanjiahongf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在2秒内,四轴完成上述动作,则加速度a=速度/时间
a=1.5米/秒
四轴重2000克

额,这么说的话,我想要每秒10米,相当高的速度上升,只要抗过加速度阶段,那么速度到10之后,拉力也只是和悬停相差无几?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穿云,至少飞到1000米高,应该算是毫无压力了啊。

网友B:
1米/秒的空气阻力和10米/秒的空气阻力那差的是100倍,你要是想100米/秒,那就差到10000倍,呵呵,所以你只能想象跑的飞快,但你无法实现。
至于飞高,又和空气密度、桨效率、气流等等都有关系,还是等机神来回答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之为知之,不知少装懂。

本人愚钝,知识浅薄。回复楼主的内容,有用就采用,无用就一笑而过,总之都是在为你的疑惑付出努力,不足可以探讨,错了可以指正,何必出口伤人啊!
下士先生,留点口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秒的空气阻力和10米/秒的空气阻力那差的是100倍,你要是想100米/秒,那就差到10000倍,呵呵,所以你只能 ...

看来,核心的问题,大概应该是空气阻力增加与速度增加之间的关系。另外,空气阻力与重力比值,在不同的速度下,应该有不同的结果。就是不知该怎么算啊。

网友C:
小子不才 。 如果悬停或者,匀速(低速上升)   F=G 。
            同是匀速上升 低速和高速上升时 电机的功率也是不一样的  根据公式 p=FV           V越大P也越大     水平飞行      比如飞机高速飞行速度如果增加2倍功率要增加8倍才能实现 。
             如果加速上升 根据 牛二定律    F- f -mg=ma     f正比与V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愚钝,知识浅薄。回复楼主的内容,有用就采用,无用就一笑而过,总之都是在为你的疑惑付出努力,不足 ...

对有德之人自然留德,这里有人正在讨论问题寻找解决方法。非常感谢,跟我一块听课吧,中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子不才 。 如果悬停或者,匀速(低速上升)   F=G 。
            同是匀速上升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子不才 。 如果悬停或者,匀速(低速上升)   F=G 。
            同是匀速上升 ...

还是不太明白啊,再请教一下,

既然p=fv,那么p应该和v成正比啊,速度两倍功率八倍怎么算出来的呢?另外,如果悬停岂不是v=0?

百度了一下公式,似乎是微积分出来的,更搞不懂了。。。

第二个公式的大f小f各是什么啊?劳驾您再给详细讲讲。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