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预订亚拓150,请教150电池如何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12-11):
预订了亚拓150,过几天应该能收到了。
发现150的电池是一个2S平衡口,没有主线,这个怎么充电呀。据说150盒装是不带充电器的。
我现有的充电设备是4010,B6.
请问一下,直接通过平衡口充电吗?

下面是150另购的充电器

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解决用B6充亚拓150电池的方法

找到几种能用的转换板

第一种

缺点是只能3个2S电池同时冲,不方便

第二种

有两种连接方式,上面的连接线只能3个2S一起充,左下的连接线可以2个2S一起充

第三种

随便接几个2S电池,根据电池的数量调节充电电流,很方便,很完美

以上几种,肯定是第三种最好。
请问一下第三种充电方式安全吗?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亚拓150电池的2S和普通平衡头是否一样

网友:
并充都能冲吧  B6这种串充不行

网友A:
A6充的话只用接平衡头,不同接总线的,所以就有A6充就完全没问题,B6因为要接总线所以不行

网友:
并充可以吗?

网友B:
无良商家充电器要90多

网友C:
串充也可以,自己DIY一个串充线,想冲几个电池就做几个2S平衡接头,最后在电路两边最外侧牵出正负极,模拟动力线。完美解决串充充电器需要动力线连接。

网友D:
这个是无良商家啊 你进大坑了 赶紧跳出来

网友:
多少银子的

网友:
快买个A6吧

网友E:
自己做个头子 从两边的孔位引出 总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无良商家啊 你进大坑了 赶紧跳出来

实在太喜欢小机了,不如这个就如130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充的话只用接平衡头,不同接总线的,所以就有A6充就完全没问题,B6因为要接总线所以不行

只能想办法改了,不想再买个A6了。不然东西太多了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良商家充电器要90多

真的无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个头子 从两边的孔位引出 总线就OK了

好办法,这样不用破坏原装电池线路结构。这样充电安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充也可以,自己DIY一个串充线,想冲几个电池就做几个2S平衡接头,最后在电路两边最外侧牵出正负极,模拟动 ...

好办法,这样安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B6买个并充板就可以冲了,也就十来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B6买个并充板就可以冲了,也就十来块钱的事

b6我有并充板的,关键是不接主线,只接平衡线的话,b6报错。

网友:
改一下就可以了啊,把两根主线焊接的地方飞两根线,接到平衡头两端就可以了吧,这种小电池电流充电时不大,不会烧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这样安全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只要几个串在一起的电池,压差不要太大
都没事。

楼主:
3根2S延长线,两端各引出正负级的主线,所有主线都接到一起,可以吗?
这样一次可以充3块电池

网友G:
楼主没看亚托推出150整机还有附带产品 小卫星 充电器 如果这些东西都通用 那谁还去买亚托的东西呢?

网友:
谁说b6不能冲的,弄个b6的并充板自己跳一下线就行了或者自己买线头自己做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看亚托推出150整机还有附带产品 小卫星 充电器 如果这些东西都通用 那谁还去买亚托的东西呢?{:1_61: ...

充电器只要有7.4平衡口都可以直接冲

网友:
icharger 306b充电器也用并充板,直接插平衡口上充就行了?

网友H:
A6用保姆可以直接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A6用保姆可以直接充吧

恩,关键是我只有B6和4010

楼主:
找了一天,无意中找到了解决方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天,无意中找到了解决方法

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办法

我编辑了帖子,找到转接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这样不用破坏原装电池线路结构。这样充电安全的吧?

绝对安全

网友:
并充的平衡充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完美解决150电池的充电问题。。。

网友J:
赶紧换个A6吧,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赶紧换个A6吧,折腾啥

现有充电器B6和4010,一大一小够用了,不想换了

网友:
我有单充2s平衡头的充电器,原来4通锤子机配的,自从练了450,并且入了GTPOWER A620 400w 20A后就差点扔了,现在150电池刚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