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滑块和导轨方案

楼主(2013-12-11):
考虑用模具行业常用的导套(带肩和不带肩的)当做滑块,圆柱销元棒作为导轨,不知道如何?
成本很低,内径16带肩导套总长45mm,一个6.5元,16mm粗一米的圆柱销元棒大概15元吧,比光轴滑块组合便宜不少。

我用16mm的镀铬光轴和内径16mm的导套配过,用手摇动感觉不到间隙,配合还是不错的。

本方案用在使用频率不高,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本人准备DIY木工机械,就打算用该组合)

不知道是否有兄弟试验过该方案?精度如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样组合的结果,初步设想是,20光轴,16的箱型滑块+28*20*35的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样组合的结果,初步设想是,20光轴,16的箱型滑块+28*20*35的铜套。

楼上的,我的设想更简单,成本更低:导套直接和铁板焊接,不需要箱型滑块和铜套。为了保证导轨的平行度和在一个平面上,可以将导套和轴装配好,放在一个平整度比较好的基准面上再焊接。

网友:
单导轨可以滑动,双导轨时有一两丝不平衡那摩擦力是很大的,而且导套一般是磨制的,甚至比光轴精度还高,反而光轴外经有3-4丝误差,然后你说焊接,变形量也大,估计到时会得不偿失,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
我觉得要低成本还是用键条磨吧。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的设想更简单,成本更低:导套直接和铁板焊接,不需要箱型滑块和铜套。为了保证导 ...

这个方案也想过,因固定调整两大难点而放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是想试验一下,将来给大家汇报结果。

网友B:
木工机械行程多大?

网友:
正在制作40光轴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工机械行程多大?

这个设备是准备之作榫头和榫眼用,行程300mm之内。
如果试验成功,将可能应用在台锯导轨上,那个行程大概在2000mm之内。

网友:
如果导套同光轴的配合用焊结。最后的结果是跟本动不了。我试过几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是准备之作榫头和榫眼用,行程300mm之内。
如果试验成功,将可能应用在台锯导轨上,那个行程大概 ...

光轴长度300,能用,如果光轴长度超过1000以上的话,光轴容易跳动,走到中间位置容易变形。

网友:
可以使用,但需要有定位微调机构用于调整装配及制造产生的误差。

网友(2019-03-01):
我感觉导套与平板固定点不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