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哪个靠谱些

楼主(2013-12-11):
买了套200mw的5.8图传,结果用原装的天线地面直线200米都达不到,天线是那种短辫子的。然后我拿路由器上的2.4g平板天线装到接收上,对准了反而能远一点,但也只有200米左右。我看论坛里200mw图传能一两公里的。发送和接收分别用的啥天线?
我的目标也就空中直线2公里以内稳定就好了,应该多大功率的图传配什么天线比较靠谱?
另外不是说2.4和5.8不干扰吗,我的接收天线和遥控器天线在15cm之内图像一点信号都没有的

网友A:
2.4G天线用在5.8G的图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天线用在5.8G的图传上?

是的,我只是试试,结果比原装的短辫子还远一点。

网友:
用三叶草发射加 平板接收吧

网友B:
lz想多了,200mw 1-2公里只是传说,200多m差不多了。目前用600mw飞过1km中间各种雪花黑屏,200mw 200m以内各种雪花黑屏

网友:
1W 5.8 +平板天线

网友:
我这边电磁环境渣的一笔空中100不到就黑屏了……借此安慰楼主

网友:
5.8G的如果在空旷环境会好些,比900mHz的绕射能力差些。但是清晰度相对好些

网友:
当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买仪器自己用直径2毫米的镀银铜丝做,绝对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天线用在5.8G的图传上?

楼主只是实验一下0.413倍频的天线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想多了,200mw 1-2公里只是传说,200多m差不多了。目前用600mw飞过1km中间各种雪花黑屏,200mw 200m以内各 ...

5.8G 100mw,原装天线+平板,飞到800米图像清晰,我是用的普通显示器,信号弱会黑屏的那种。200mw 1-2公里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 100mw,原装天线+平板,飞到800米图像清晰,我是用的普通显示器,信号弱会黑屏的那种。200mw 1-2公里 ...

是大平板还是小平板?或者图传这东西,个体差异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大平板还是小平板?或者图传这东西,个体差异很大!

健博通 14db 的小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健博通 14db 的小天线

14db的是大平板天线了,我想试试11那个小的,可以插在显示屏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