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疑问

楼主(2013-12-11):
自动PID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我想请教下 ,是否自动跳舞了会自动停止跳舞?这个时间大概多长?跳舞完了在定高模式降落吗?定高模式好像降落不下来吧!就是下来了,电机一般也不会完全停止吧,目前几个问题不懂,懂的朋友帮解答下。谢谢了 。

网友:
关注一下一直没敢试自动调惨,望高手整个视频什么的来解惑.

网友:
此时,应该呼叫泡泡来做教学视频,

网友:
通道7插线没有~!~~

网友A:
前不久有人回了相似问題,, LZ可以找找,, 其实若你有数傳,, 可以看屏,, AUTOTUNE完了會有显示的,, 定高模式下,, 压一奌油门会定速降落,, 降落后鎖油门后再解鎖,, 新PID就記住了...

网友:
看泡泡大师的视频。

网友B:
强烈建议泡泡老师做个APM 3.1的自动调参的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有人回了相似问題,, LZ可以找找,, 其实若你有数傳,, 可以看屏,, AUTOTUNE完了會有显示的,, 定高模式下 ...

就是没有找到哈,自己试验了没有成功,没有数传哈,是不是跳会舞就会停了哈 ,然后7通道打到低ppm 然后在打到高ppm测试新pid ,如果满意定高模式降落(保持高ppm),降落后锁定,然后断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哈,自己试验了没有成功,没有数传哈,是不是跳会舞就会停了哈 ,然后7通道打到低ppm 然后在 ...

详细的我沒有记住,, 是朋友帮我调的,, 我有用数傳,, AUTOTUNE完了电脑会有显示,, 落地后鎖油门再解鎖就记住新PID了

网友:
不懂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泡泡老师做个APM 3.1的自动调参的教学视频。。。~~!

飞了6次,跳舞动作是有的,下来PID没变化。

网友C:
跳完舞,如何确定跳完了呢?就是都不遥控它,然后它悬停那不动就是了。接着着地,别的都不要动,两秒钟后就停转了,跟着上锁。新的PID就已经设定了。看见灯慢闪正常了,就断电接电脑看看。

网友:
我买的3S的电池,充电接口是4孔的,然后兔子2的电池检测线是5口的,该怎么接?
是不是要改一下充电插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完舞,如何确定跳完了呢?就是都不遥控它,然后它悬停那不动就是了。接着着地,别的都不要动,两秒钟后就 ...

恩 谢谢你的回复朋友

网友:
待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