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50 改6s动力后 续航时间会不会增加

楼主(2013-12-11):
木目前  我的3s动力  3500kv 的动力服役480  感觉续航时间 少了很多,上6s动力  续航时间会不会有所增加

网友:
我的答案是:

(1)不一定;
(2)一般不会增加。

具体看你前后的配置。

网友A:
我3300毫安的3S450也只能飞1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3300毫安的3S450也只能飞10分钟左右

3300的飞航线好一点,比较沉稳

网友:
450一般来说不会,对于我来说,3S 11.1V 2200mah/5/3.5分,6S 22.2v 1200mah时间也一样

楼主:
额,我的450 被我改成480   大桨 尾管 增加了重量 ,没改之前  可以飞8分钟   ,改了后 只可以飞5~6 分钟  航线 或悬停。

网友:
我的14006S悬停可以飞10分钟左右

网友B:
续航时间看飞行条件了。一心想延长时间的话,把悬停螺距改成7~8度,马上就能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时间看飞行条件了。一心想延长时间的话,把悬停螺距改成7~8度,马上就能看到效果。

我用的就是8度 螺距   现在是飞机重量增加了。。所以续航时间短, 3500KV 电机 带 360 桨  可能力量小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8度 螺距   现在是飞机重量增加了。。所以续航时间短, 3500KV 电机 带 360 桨  可能力量小了点 ...

可以换更低kV值的电机,或者把齿比继续增大一些,通过改变电机工作曲线的区间来尝试进一步提升电机的效率。当然了,480正常需要的功率本来就比450大,无论是用3S电池还是用6S电池,用掉的电能都是由电池提供,而不能无中生有,所以,真正能提高续航能力的关键,是换用储存能量更高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更低kV值的电机,或者把齿比继续增大一些,通过改变电机工作曲线的区间来尝试进一步提升电机的效率 ...

好的 学习了 目前150 大齿盘  12T 电机齿。。

网友C:
不知道桨变长会不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小电机齿1齿试试。
一切以只飞悬停为前提,追求的是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学习了 目前150 大齿盘  12T 电机齿。。

嗯,齿比已经超过12了,这样的话电机不应该会太吃力。如果条件许可的话继续增大,换11T再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桨变长会不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小电机齿1齿试试。
一切以只飞悬停为前提,追求的是效率。

桨变长 只会曾加重量, 以前我用的14T 齿  现在改的12T ,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齿比已经超过12了,这样的话电机不应该会太吃力。如果条件许可的话继续增大,换11T再试试,呵呵~

...

以前 450 的时候 是14t  改480 就降到12t  ,难道还要在降齿  ,桨到 10t 怎么样 按理来说,桨大了 应该 电机KV 直减少。 用6S 电机 可能扭力大点, 电机不吃力吧。

网友C:
不要减电机的KV值,这样只会减小电机最大功率。电机只是转得慢了而已,扭力大只是相同输出扭力的时候电流小了而已。换齿轮是王道。

桨长了就像滑翔机的机翼变长,可能会增加“展弦比”降低阻力的。要不为什么大家都说桨大效率高呢。转速要降低,维持降尖线速度不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减电机的KV值,这样只会减小电机最大功率。电机只是转得慢了而已,扭力大只是相同输出扭力的时候电流小 ...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感觉一样一样的,只不过动力更强些

网友D:
自己上电试试就有说法权了

网友E:
上6s不是为了时间长而是动力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6s不是为了时间长而是动力足。
额 ,这样啊 那就算了 ,我一般只玩航线 ,动力也不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