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双体救援船

楼主(2013-12-11):
基本想法是:

1. 双浮筒结构,两个浮筒各安装一个有刷或无刷电机作动力。
2. 电调电池接收放置上层独立舱体。
3. 不用舵,双电机差速转向,如用双向电调,还可以实现原地转向。
4. 船长400左右,宽300左右。
5. 浮筒和上层舱用炭管连接,类似虾。

这船不考虑速度,只考虑灵活,双体船+上层舱只好用来卡住被救船的船体。平时不用的时候,收藏方便不占地方。

不知是否可行,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没什么难的,不过,最简单的办法是买套水上飞机的水鞋,
空气桨推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难的,不过,最简单的办法是买套水上飞机的水鞋,
空气桨推进~

想过空气桨的方案,但动力和灵活性肯定不如螺旋桨推进的船。另外,安装空气桨,重心比较高,稳定性差点,用作救援船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空气桨的方案,但动力和灵活性肯定不如螺旋桨推进的船。另外,安装空气桨,重心比较高,稳定性差点, ...

复杂睡眠,就不怕螺旋桨被缠,救援不成还得再救援么

网友:
救援船着重功效

网友:
看看我的救援船 能跑能玩

网友:
不用舵,双电机差速转向,如用双向电调,还可以实现原地转向。
新手求教!

网友:
要个能接两个电调的控,或两个控各接一个电调,左右手个抓一个,从成本上看,你还不如加个舵,舵做大点就行,舵大转向非常灵活,或用舵机控制两个开关,向左,断左电机,中位两个电机一起接通,向右,断右电机,或者买个玩具遥控船的控就行,双马那种,距离大概150米

网友:
刚想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