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没有数传做罗盘校准的问

楼主(2013-12-11):
800轴距的六轴,apm飞控怎么做罗盘校准,没有图穿,插usb转不动啊,可以放在小四轴上校准好罗盘再安装在六轴上吗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B:
找个长点的USB延长线啊。
何必拆下来呢?
而且校准就是要校准机架对罗盘的影响,你拆了,校准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玩apm不搞数传你这是要搞哪样

网友D:
看泡泡的APM教学帖,第6课。

楼主:
已经买了,谢谢各位

网友E:
哈哈,我就是拿着机架转啊转,同时还要用手摘下缠绕了的USB线。

网友F:
我也是连着USB线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