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肚子搞大,水机就能够上天

楼主(2013-12-11):
看见海潮水机,在水面飘滑,随便起飞降落,可是我买的腾飞模型的北极星就是不上天,只能够闷在水面乱跑,机身不能够起滑。说是可以用2200的电池结果不得行,没有办法啦,决定改水机的肚子,加了两层4毫米的KT板,把头和尾打磨掉型成圆弧,在贴上安全线的胶带,呵呵呵,轻松上天了。看图说话哈。

网友A:
好想法。。。。我的塞斯纳水机开了襟翼,没开之前也是不好起飞

网友B:
上个视频看看,买的水机吗?防水怎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我的塞斯纳水机开了襟翼,没开之前也是不好起飞

开了襟翼干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了襟翼干什么用?

增加升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增加升力

起飞和降落用的吗?

网友E:
这机子 要2216的电机 2212不好起飞

网友:
玩飞机就要创新,哈哈!

网友F:
我自己做的KT北极星起飞没问题,就是在水面不好拐弯,好像尾舵在水下的部分太少了,舵消很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 要2216的电机 2212不好起飞

请问用2216电机 多少kv和几寸桨才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2216电机 多少kv和几寸桨才能爽飞

我用的是朗宇2212 KV2450,6030浆拉力足够,直拉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做的KT北极星起飞没问题,就是在水面不好拐弯,好像尾舵在水下的部分太少了,舵消很差。

KT板的北极星设计非常好,在水面不好拐弯的时候,可以加上副翼,很好的,可以玩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 要2216的电机 2212不好起飞

所以要把肚子搞大,增加浮力,增加迎角,同时使尾舵多沉点在水里跑直线,就好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视频看看,买的水机吗?防水怎么做的

这个水机是买的,网上有安装视频,不好装啊。我用了四种胶,泡沫胶,热熔胶,502胶和704防水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2216电机 多少kv和几寸桨才能爽飞

2216  2450kv 6寸暴力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和降落用的吗?

恩,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