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今天飞机失控不停翻筋斗,坠落到河里了!求客服指点!

楼主(2013-12-11):
----------

-------------------自己用的天7控。一起飞的哥们一个是天7一个是天8。今天带去两架飞机,都是飞过几次的。配件齐全。第一架是天地飞4通,第二架是天地飞六通接收机(焊接过接收机天线根部,焊好以后正常飞过差不多2--4次)。

-------------------第一架飞机关着控接上电池,突然所有舵机使劲抖抖抖。开控也不受控制。。拔了以后重新插,依旧,没有办法重新对频就好了。。飞了两块电池很好。。

-------------------第二架飞机可能还是关着控接上电池,开控以后发现所有设置全部归零了。。重新设置以后,飞了半块电池,副翼偶尔会相反方向,以为是延时,没有在意,再后来就不听使唤了,一边往河中间飞一边翻筋斗!!翻了大概七八个以后,栽水里了。。。

----------------------ps:336558828这个天地飞群,不知道为什么加不进。

网友A:
开控接电这是基本知识吧。。。

网友:
这就叫做干扰。
说明接收机抗干扰能力差。特别是几十M那种

网友:
天地飞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接电这是基本知识吧。。。

在天上乱做动作不能控制和这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天上乱做动作不能控制和这有关吗

失控就不知道啦 呵呵 我只是说开控接电是为了安全做想,因为有的电调有失控保护。。。亲身经历啊,关控接电被螺旋桨打了几个小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就不知道啦 呵呵 我只是说开控接电是为了安全做想,因为有的电调有失控保护。。。亲身经历啊,关控接 ...

我用的好盈都没有

网友B:
天线没焊接好吧。。。内芯和外面的屏蔽层不能焊接到一起,电路板也要清洗干净,高频的东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额
抖舵这个问题,按道理是应该先开控,再接电源,这个是正常流程,但是现在的2.4G接收都有失控保护了,以前FM的PPM接收这么干电机真会自己抽搐转起来,这我觉得得先怀疑接收机供电的问题。我们社团的天地飞好像没有这个问题。电源问题的原因很多,可能电调有问题,也可能舵机有问题拖低了电压,造成电压波动了。总之,换不同的航电去排除吧。。。

另外我们航模社也有人失控飞到河里了,结论就是,过了入门这一关,想稳定性好一点,bug少一点,还是换futab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没焊接好吧。。。内芯和外面的屏蔽层不能焊接到一起,电路板也要清洗干净,高频的东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谢谢哥们耐心解答,福特巴太贵买不起啊!不小心丢一个原装接收机还不心疼死。。

网友:
抗干扰有点差

网友:
用了好控就很少失控丢接收机了

网友:
你自己焊接过再失控。。。。这种情况你应该找厂家修,你自己摆弄后失控这责任就很难划定了。

网友:
用过两个天地飞了,第三个正在路上奔跑着,至今没发生任何事故

网友:
天地飞7曾经在飞场单通道失控过。表现为只有油门和副翼可控,其它通道被干扰。在场飞行的其它控有72M改装为2.4G的控及futaba控。自那次被干扰后天7只在没其它控情况下单独飞行,未出现过干扰现象。

网友:
我用天9II的,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失控过,个人感觉非常好用

楼主:
我也是用了半年没有出过问题的

网友:
那是迟早问题呢

网友C:
好久没有听说失控的事情了……

网友D:
控这种关键设备,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买自己能够最大能力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