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悬停,求哥哥们给点技巧!!!

楼主(2013-12-11):
练了一个月的悬停了,还是不怎么稳定。条件反射是反射出来了,但是貌似手不够灵活啊。大侠们,你们修正舵是***还是缓慢打方向修正?

网友:
又是一个被开关遥控毒害的少年,遥控是比例遥控,肯定要适量啊,不能像以前那样***的大舵量修正,而应该自己感觉适当的小舵量修正

网友A:
上模拟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拟器了吗

飞了一个月的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了一个月的模拟

你用现在有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现在有什么机器?

霓辉H377

网友:
引用 楼主:
霓辉H377

不是很了解那个机器,练练悬停应该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霓辉H377

很关键的一点是,小鸡是个坑,得有自控力,不要去买升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关键的一点是,小鸡是个坑,得有自控力,不要去买升级件

绝对不买升级件,直接上450。嘿嘿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模拟器?

网友:
嘿嘿,450比小机好飞啊,我的450比我的nano cpx 好飞多了

网友:
小舵量勤打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霓辉H377

直接上450

网友B:
1.用的是什么模拟器、版本?
2.用的是什么控练模拟器?
3.真机的控上参数是否可调?
一个月时间还太短,模拟器里有好多东西我都半年了才搞懂,中间不少弯路,不过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顿悟的,就好比长跑跑过极点的感觉,一下豁然开朗,楼主继续努力吧,还差些火候~~~

摇控真机要去“领”着飞机跑,不要去生磕,细细体会太极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要柔顺~~~

网友:
柔顺 LS说的好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的是什么模拟器、版本?
2.用的是什么控练模拟器?
3.真机的控上参数是否可调?

赞个,柔顺

网友:
来加分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的是什么模拟器、版本?
2.用的是什么控练模拟器?
3.真机的控上参数是否可调?

1.用的凤凰4.0q
2.用的霓辉377控
3.参数不可以调,所以我在纠结要不要提前买华10控,因为我的377就是为450练手准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的凤凰4.0q
2.用的霓辉377控
3.参数不可以调,所以我在纠结要不要提前买华10控,因为我的377就是为 ...

我不知道你凤凰模拟器里练到什么程度了~~~

你这样测试一下,把物理速度调高至最高的125,起飞后故意胡乱打舵造成失控,在将要坠机前看是否能轻松将机子救回静止悬停状态,这样模拟器里悬停才算勉强过关~~~

凤凰4.0里建议选择亚拓700E机型~~~

凤凰4.0里悬停过关后,建议用真机控训练(你的是真控就没问题),特别是航线和3D手感的训练,假控建立起舵面反应后就可以扔掉了,假控的作用结束了,再用假控练绝对坏手~~~

真机的控不带参数调节,你一开始就要小心的练,起步先轻柔一些,可能的话可以自制一个非常轻的训练架,这样练对头位悬停时能好过很多~~~

小机子对地面效应反馈比较强烈一些,起飞后稳住机身后要讯速离地三十公分以上,这样地效会减弱很多,一般采用低于眼平高度位置悬停,不要飞太高~~~

如果是能设置参数的控,调整后飞机要好飞很多,你的不可调就没办法了~~~

我用的是可调参数的控,调整后正逆时针自旋都凑合了,切换回原厂参数刚开始几电都炸机的,现在到是完全适应了~~~

真机小机飞行感觉比模拟器里还要难一些,所以模拟器里训练难度必须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用的是什么模拟器、版本?
2.用的是什么控练模拟器?
3.真机的控上参数是否可调?

我用的是凤凰V4.0P,用天七控,练了挺长时间了,四面悬停应该没通过,只能在天上乱飞,虽然炸不了机,但是就是没法子让它稳稳的悬停在那里

网友:
1.模拟器试试大机型练习,比如700
2.舵量100%试试调成80%-50%练习
3.正常来说悬停,手指是不停的修正,简单来说,一直无时无刻的修正,只是练久了就变成肉眼看不出飞机在“动”实际上你手指不停的在动就对了。。。
当你看到飞机偏了再调整,已经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凤凰V4.0P,用天七控,练了挺长时间了,四面悬停应该没通过,只能在天上乱飞,虽然炸不了机,但是 ...

模拟器上通道校准后,要在训练模式下测试中立点的精确性,在四面悬停训练项下,一手键盘B键,一手控制升降和副翼(美国手),键盘B键后看飞机是马上偏移,还是一两秒后轻微左倾,如果一开始就乱跑说明控没校准,使用控上的微调钮精确校准中立点~~~

精确校准后,飞机原地垂直起飞后基本可以脱控几秒,机身移位后,再回悬停点机身也较稳定,如果需要不停碎舵说明没有精确校准!

模拟器上练定点自旋没用,就是因为校准摇控器后,根本就是一只手的事情了,基本跟脱控没区别,除非故意把控搞的中立点偏移,只能靠手法机身才能稳定(真机,特别是小机确实是这样)~~~

最简单的方法,先把模拟器整体物理速度降一些,再测试,感觉自己能轻松掌握了,再逐渐提高至最高物理速度~~~

还有其它方法这两天正在总结,调完参数,新手基本一两天即可入门四面悬停,非常稳,稳的像F3C走位一样,改天单独发帖吧,正在测试总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上通道校准后,要在训练模式下测试中立点的精确性,在四面悬停训练项下,一手键盘B键,一手控制升降 ...

谢谢老师的指点,继续学习中,也希望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指点,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听君一说,我也要扔手中的SM600了,
用天地飞直接练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上通道校准后,要在训练模式下测试中立点的精确性,在四面悬停训练项下,一手键盘B键,一手控制升降 ...

我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偏移的,但是我的玩具控精度没那么高啊,在通道校准里看到通道都是一抖一抖的,怎么办?

网友:
买个cp联系吧,模拟器里悬停掌握很难。我也练了很久,没有多少长进,买了个CP几天就可以悬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的是什么模拟器、版本?
2.用的是什么控练模拟器?
3.真机的控上参数是否可调?

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偏移的,但是我的玩具控精度没那么高啊,在通道校准里看到通道都是一抖一抖的,怎么 ...

一抖一抖肯定不行,一份价钱一分货,出现抖就证明本次校准失败,需要重新校准一次!

网友:
wo haimei连呢

网友:
同样霓辉H377,曾经炸机无数,目前使用模拟器练习中,与楼主共勉

网友(2014-01-10):
顶贴 拿分 走人

网友:
慢舵。感受

网友:
哈哈哈、、、、练习的蛋都碎了

网友(2014-02-25):
好贴,方法很受用,顶一个

网友:
除了练还是练,时候到了自然会了,勤打舵打碎舵。

网友:
胆子不够大,将大脑反应转为条件反应。那你就出到了。

网友:
每架飞机的感觉都有区别,楼主要适应,这个只能靠你长时间的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关键的一点是,小鸡是个坑,得有自控力,不要去买升级件

问下,小鸡是个坑什么意思?!
现在手里也是个小鸡922,还没有入过450
目前的情况跟楼主一样!正在联系悬停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联系模拟器,小部分时间飞922
现在922已经摔了5只桨,而且飞起来老是往右偏!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肯定是迅速反应啦,多练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