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的选择

楼主(2013-12-11):
大载重大电机就要上大桨,这是逻辑,也是事实需要,后来发现桨大了(15,16,17等等),很难找到常规桨(单孔,主轴固定),基本都是这种压片桨(三孔,压片,螺丝固定),或者木浆,
就固定方式而言,大家更倾向于那种类型?就材质而言,大家更倾向哪种?理由?

网友A:
圖片比較的話!我會用碳纖維槳!理由輕強度又夠~雙孔固定就算一顆螺絲鬆了也可撐一下

网友B:
木浆比碳桨还轻吧

网友C:
***头的那种固定方式依靠的是螺纹旋紧时桨与*** 头之间的摩擦力来进行固定的,这种固定方式简单方便,但是当桨直径较大(也就是转动惯量大)的时候,桨与*** 头之间的摩擦力就不足以维持桨的相对位置而产生滑动,尤其是像碳桨这类表面较光滑摩擦力小的。所以大桨基本都是用中心对称的轴向孔加螺栓固定的方式,主要利用螺栓的剪切强度来保证,同时压片能使桨根受力更均匀也增加摩擦力。当然由于木桨的材质相对较软,所以在用*** 头连接时产生相对较大的变形进而增加摩擦力,桨也能上得更大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呀,固定翼和多桨的理论特性是不同的

网友E:
碳浆2颗螺蛳拧紧就可以了,还偷了4个浆夹的轻。我一直都这么干!!记得打点螺蛳胶,中强的就可以,别打永固的,折腾死你

网友:
不用想,木桨。

网友F:
请问有没有10寸的木桨?

网友:
还是木桨 看上去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比較的話!我會用碳纖維槳!理由輕強度又夠~雙孔固定就算一顆螺絲鬆了也可撐一下

感谢分析,两颗螺丝,安全性应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浆比碳桨还轻吧

有人说木浆轻,有人说碳桨轻,结构上碳桨就仨洞没有中间那坨,个人感觉相同尺寸,碳的应该稍轻点,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的那种固定方式依靠的是螺纹旋紧时桨与*** 头之间的摩擦力来进行固定的,这种固定方式简单方便,但是当 ...

这个原理分析太详细了,很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呀,固定翼和多桨的理论特性是不同的

大载重当然上多旋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浆2颗螺蛳拧紧就可以了,还偷了4个浆夹的轻。我一直都这么干!!记得打点螺蛳胶,中强的就可以,别打永固 ...

很好的使用经验分享,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木浆

我也有些偏向木浆,还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没有10寸的木桨?

仔细搜搜应该还是有的,就是正反的不大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木浆轻,有人说碳桨轻,结构上碳桨就仨洞没有中间那坨,个人感觉相同尺寸,碳的应该稍轻点,不知对 ...

同尺寸的桨木桨要轻些,我用的这种木桨1447,资料说比同级碳桨轻20G,我拿在手上感觉挺轻的,没用过碳桨

网友:
其实三孔的桨比用主轴桨夹的桨好,那样不会固定不紧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