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悬停和直线飞行中都会往左偏移,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3-12-11):
f550悬停和直线飞行中都会往左偏移,请教前辈们!我记得以前不这样的,很稳的,现在装了
图传
和go3飞越
云台
后就会偏移了,是要调参数么,还是配重问题啊

网友A:
检查看看重心发生变化没,如果变了就做一下配重调整一下重心。

网友B:
如果你没有gps,你可以试试种方法。
你左偏移,你就把naza的左边垫高点,向右移,你就把右面垫高点。
如果有GPS,那毛病就大了。

网友C:
重新配架好点的吧

网友D:
看來這位兄台跟我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我是F550 ARF動力套裝組!
建議更新固件至
4.02
然後確實做好高級校準(
切記機體飛控處需要求水平
)、指南針校準
然後再試試會好很多的。
參考我的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261&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