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模型,求教最佳动力搭配

楼主(2013-12-11):
先上图

为减速电机找个发挥威力的电池,电机是12v额定电压,为发挥效能,要选择3S11.1V的LIPO呢,还是串联10粒1.2V的镍氢电池?
总重量的要求最好重些,10粒镍氢电池比3Slipo重1/3

网友:
3S11.1V的LIPO  字数

网友:
真不行就用铁锂电池 动力型18650  用锂电池动力强些  选择放电c数大点的 35c以上的  够你玩上一会的了  还够暴力

网友A:
锂电用普通的18650就行。。三洋的,别买国产的。这个电机对电池要求太低太低了,根本不会超过1c。用高倍率的锂电是完全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用普通的18650就行。。三洋的,别买国产的。这个电机对电池要求太低太低了,根本不会超过1c。用高倍率的 ...

我手上有闲置的三洋电池和锂电池,18650不打算买了,考虑电机要求的12v电压,是不是应该用三洋电池比较合理呢,我的三洋电池是日产的

网友:
普通电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