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来指点下,关于串充充电器+并充板的问题

楼主(2013-12-11):
看了之前的帖子,本来决定买个串充。 但发现串充连电池的电源线好麻烦,想着买个并充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侠:1:如果用串充充电器+并充板给4个2S的锂电充电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4个S1并联,4个S2并联,再串充?
2:这样的话充电器是不是只显示2个cell?
3:而且也没法看到4个电池每个cell的内阻了(共8个cell),而是2个并联S1,S2的内阻。
4:4个电池的平衡怎么保证?
谢谢!

网友A:
1、4个2S并充就是4个2S并联充电
2、充电器只显示2个cell
3、同上
4、不能保证每个2S都充满,有一组2S电池充满,充电器都会识为充满停充。单独用BB响测电压,不平衡的继续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个2S并充就是4个2S并联充电
2、充电器只显示2个cell
3、同上

谢谢!用串充板怎么样?好像网上没几个可选的

网友:
用串联吧

网友:
两组两对的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用串充板怎么样?好像网上没几个可选的

串充板不安全!一接错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充板不安全!一接错后果很严重

谢谢提醒!哎,看来还是做串联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