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 电脑端读取设置出错,求指导

楼主(2013-12-11):
遥控器是用的淘宝的主板。

然后用电脑端软件读取遥控器设置,

然后设置

问题出现,MCU处,尝试过,只能选择128,才能读取遥控设置,选择64或者其他,都直接报错。

然后又出现连续2个这个对话框。。。请问这个是正常么?

点击两次之后。似乎正常。。。

求Airwolf。。虎门小段。。等前辈指点

这个连续出现的那个对话框,是正常的么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软件刷机软件好像叫eepe

网友B:
你问卖家啊

网友:
这个是opentx的软件,在26XX版本之后就和eepe不兼容了

网友:
不清楚,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能弄点简单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软件刷机软件好像叫eepe

应该是主板mc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卖家啊

卖家买东西时候还能说几句话,后面想找到人,太难了,不应该买非主流的东西呀,也怪自己没能力

网友:
我的现在都可以刷呀。两个软件。。

网友C:
你买的大屏版本er9x套件,为支持这块屏,店主修改了固件,所以只能用店主提供的固件,不能用companion9x或er9x下载的公板固件,还有eeprom的存取你可以跟店主要最新的固件,可以解决读取和写入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大屏版本er9x套件,为支持这块屏,店主修改了固件,所以只能用店主提供的固件,不能用companion9 ...

谢谢提醒。。积极联系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