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传感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2-11):
在雷迅买的电流传感器,在地面站显示无论怎么校准都显示的是1.几,0.几,用万用表测得电压填进去,马上就又变回原来的了,是我焊接的问题还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图焊接没问题。

如果要自己校准,好像就不能选3DR传感器。好像要先选择其他,然后填入自己的校准值。

网友B:
0.几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焊接没问题。

如果要自己校准,好像就不能选3DR传感器。好像要先选择其他,然后填入自己的校准值。
...

我校准的时候选的是0,在3DR下不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几很正常啊

电压0点几啊,大哥
电流20几A,我的是4S电池,油门最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0点几啊,大哥

我还因为电流。。我擦你这严重

网友:
你到底在校准电压,还是校准电流?

校准电压的话,直接把测量到的电压填进去就行了。

校准电流没有这个简单的:要用一块充满电的电池,带着电流传感器放电,看MP显示的这个错误的电量。然后对比充电器充进去的正确电量。得到一个误差系数。然后把默认的那个电流参数乘以这个比例系数。‘

网友:
这么点电位差0.几不正常吗??

网友:
我的已经电压校准了。但就是电流不对

网友C:
我的一直也搞不定,电压校准了,但是就一直是这个数,根本就不会下降,电流就完全没反应。。。

谁能给个详细点的校准教程不。。

求大神出现

网友:
一直没有调好过的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也搞不定,电压校准了,但是就一直是这个数,根本就不会下降,电流就完全没反应。。。

谁能给个 ...

刚写了个说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4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