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飞翼 ARKBIRD A飞控 FPV 穿云

楼主(2013-12-11):
切糕信号 不是很好飞出3千米左右 有时都没信号了  可能是 装的 离飞控太近了   飞了九分多钟  才想起打开 地面录制 3S5000MAH电池能飞三十分钟左右  下来单片电压不低于3.75V

网友:
支持下,再接再厉。

网友:
录像效果不好,搞个黑狗上去就美了。。。。

网友A:
请教,你的什么电机,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的什么电机,什么桨?

朗宇 X2216 1100KV   9x6桨  飞腾30A    3S5000 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朗宇 X2216 1100KV   9x6桨  飞腾30A    3S5000 电池

谢谢。我准备用朗宇2216 kv1400,7寸桨,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变短?

网友B:
你的A控和切糕是怎么显示RI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控和切糕是怎么显示RISS的??

A控新固件 能支持RSSI 电压检测了  切糕RSSI 接一条杜邦线 到 飞控AR 脚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准备用朗宇2216 kv1400,7寸桨,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变短?

1400KV要用8寸桨才合适吧 效率应该和我的 差不多

网友:
看不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新固件 能支持RSSI 电压检测了  切糕RSSI 接一条杜邦线 到 飞控AR 脚 就行了

求图片~!~

网友:
你的切糕信号也太差了,我飞22km都比你的信号强

网友:
X5 飞翼  穿云............好看.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准备用朗宇2216 kv1400,7寸桨,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变短?

我前面用的2212  1400  7寸桨 电流3A  后来换到8寸桨 电流3.5A 但是推力大了很多   最后换到了2216  KV1250  9寸桨电流3.5-4A电流  推力更大了  但是没有以前7寸桨稳  现在想换到2216  1400 上8寸桨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用的2212  1400  7寸桨 电流3A  后来换到8寸桨 电流3.5A 但是推力大了很多   最后换到了2216  KV12 ...

嗯。那我就在7寸和8寸之间选择。

网友:
啥电池? 放电2000毫安还有16V?

网友D:
楼主飞机上就那一块电池吗?图传、摄像头、飞控和飞机共用一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机上就那一块电池吗?图传、摄像头、飞控和飞机共用一块电?

是的 共用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