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无负载用什么电池比较好

楼主(2013-12-11):
DJIF450套件  用的是10寸的   1038   用什么电池  几毫安  3S  还4S  无负载

网友A:
3s2000以上6000以下的都可以。无非就是留空时间长点短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2000以上6000以下的都可以。无非就是留空时间长点短点而已

2200能 飞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0能 飞多久

ˇ3s電池2200mah約8~10min  5200mah約16~18min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ˇ3s電池2200mah約8~10min  5200mah約16~18min僅供參考!

是的,我的3S 2200mah飞约10分钟,今天刚买了两块5000mah,等到手了试试。

网友C:
无负载?
那不如飞直机了......
纯属个人想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负载?
那不如飞直机了......
纯属个人想法,呵呵!

没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钱啊

其实直机有些时候比多轴花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直机有些时候比多轴花钱多!

玩玩室内的小电直好了

网友:
无额外负载,总之起飞重量越轻,耗电越少,同一电池续航越长,增加电池容量增加续航,但是增加了重量,增加的容量不会成倍增长续航时间,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