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3-12-11):
最近想入手四轴,在飞控上面有些纠结,NAZA-LITE和V2,不知道LITE性能怎么样,想请老鸟们指导一下,V2的话又囊中羞涩,但是又怕LITE性能不行,毕竟价格相差还是大,肯定有些区别,但是没接触过,也不太懂

网友:
新手LITE足矣,差别主要在扩展性上,性能差别不大

网友A:
入手就是坑 最佳的选择就是不选择dji

网友B:
最好上V2,以后升级方便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V2贵那么多,可以扩展到功能多。只是用来单纯的飞耍,LITE足矣,但是玩这个,飞耍飞熟了,就像玩的其他的,只要预算支持,建议直接上V2,以便功能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手就是坑 最佳的选择就是不选择dji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V2,以后升级方便

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电子产品换代又快,就怕等我想换了又有更好的出品,然后V2就浪费了

网友D:
APM,玉兔2什么的都不错啊,我现在用的是兔子,一直用着挺好,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V2贵那么多,可以扩展到功能多。只是用来单纯的飞耍,LITE足矣,但是玩这个,飞耍飞熟了,就 ...

谢谢建议,V2的GPS太贵,如果要入手想先搞飞控,GPS的话以后再入手,不装GPS的话少了自动返航,还少了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玉兔2什么的都不错啊,我现在用的是兔子,一直用着挺好,没换

据说APM好像不适合新手,需要各种编程之类的,还要有点英语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APM好像不适合新手,需要各种编程之类的,还要有点英语基础

没有谁上来就会玩APM的,都是一点一点折腾过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PM,玉兔2什么的都不错啊,我现在用的是兔子,一直用着挺好,没换

我也在用兔2,默认参数 ,自己做的机架。一离地就自由活动(飘),空中调平也没用,下次又往另一方向跑了,要不断摇杆拉回来。而且飞着飞着经常突然往上一窜,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兔2,默认参数 ,自己做的机架。一离地就自由活动(飘),空中调平也没用,下次又往另一方向跑了 ...

首先你看看的电机放的是否水平,再重新做水平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我的倒是用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