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X8这款飞机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舵机?谢谢

楼主(2013-12-11):
看了下TB的卖家有说用恒吉12G的933数码舵机,有的说得用17-22G的舵机,还有的说用32G的舵机。有谁得这款飞机真正的了解啊,到底需要什么多少G的舵机啊。

网友:
X8预留的是标准舵机尺寸的孔位,舵机用futaba3003就够了,性能稳定又不贵

网友A:
少将问介个问题?

一般来说,9个舵机是绝对不行滴金属齿也是不行滴

这个大飞翼用的舵机不用考虑重量和速度(你弄个锁尾舵上去该飞啥样还是啥样),关键是力量(不解释,要不然拉不动)和可靠性(不解释,就俩舵机,坏一个还有救?)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买标准舵机吧。就是以FutabaS3003为尺寸代表的标准舵机即可。选个口碑好的牌子。我是用银燕的金属齿,还不错

网友:
答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将问介个问题?

一般来说,9个舵机是绝对不行滴金属齿也是不行滴

,据说恒吉的MD933和日冠939,这两款金属齿数码舵机比较好,你觉得呢?FUTABA 3003不是很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恒吉的MD933和日冠939,这两款金属齿数码舵机比较好,你觉得呢?FUTABA 3003不是很好吧?
...

我只是说3003的“尺寸”而已,没说用3003.恒吉和日冠均可

网友:
够用就行了呗